AD9怎么禁止这个提示框弹出?

楼主(2019-03-19):
布板的时候喜欢Ctrl+F查找元件标号,找到它在原理图的位置
但是确认以后会弹出Messge提示框,请问如何禁止这个提示框?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方便的查找方法?

网友:
Tools->Cross Select Mode,在Sch中选中器件,PCB也会被选中,同理PCB中选中器件,打开的原理图中也会被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