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蓝牙转RS232,max232发烫,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20):
最近搞网络交换机配置,长长的配置连线(RJ45-DB9)很不爽,看到同事买了个蓝牙串口,用笔记本蓝牙连上就能操作交换机RS232口了。感觉很容易diy,就在网上买了蓝牙串口模块(蓝牙2.1版本)和电平转换小板(232 to ttl)准备自己diy。
电平转换芯片232很容易发烫,也不知道烧坏了没有

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请教各位这ttl转232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自己更换sp3232,板上的max3232全都是假货

网友:
我也常遇到232发烫,恶心死了。

网友A:
蓝牙模块是不是就是ttl电平,直接接ttl转usb就可以了,自己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是不是就是ttl电平,直接接ttl转usb就可以了,自己看一下吧

蓝牙确实是ttl电平,但我的使用场景是笔记本蓝牙。。。蓝牙串口模块---ttl-232模块----交换机串口
目的是省去有线连接,方便移动调试,见上图
想问问这样的ttl转232连接有没有问题(收发2线不会错,232的GND 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确实是ttl电平,但我的使用场景是笔记本蓝牙。。。蓝牙串口模块---ttl-232模块----交换机串口
目的 ...

PC到TTL的模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到TTL的模块是什么?

pc 通过蓝牙与“蓝牙转ttl模块” 连接,见图啊

网友B:
只能用DB9配置的交换机都比较老了吧,新的都可以直接ssh或web配置。
你们交换机用得复杂吗? 比如聚合 VLAN STP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到TTL的模块是什么?

楼主买的蓝牙模块是3.3V TTL电平的,
笔记本自带蓝牙连接蓝牙模块后收发数据
然后再经过232芯片将蓝牙模块的TTL电平转出RS232信号

网友C:
合格的二楼,我也觉得买来的TTL转232板上芯片是假货
一分钱一分货,建议买新的SP3232替换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格的二楼,我也觉得买来的TTL转232板上芯片是假货
一分钱一分货,建议买新的SP3232替换 +1 ...

假货能正常稳定工作也行啊
就像pl2303不是大把假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DB9配置的交换机都比较老了吧,新的都可以直接ssh或web配置。
你们交换机用得复杂吗? 比如聚合 VLAN ...

内网好多交换机只能去机柜前配置,又想远离嘈杂的机房,就想用无线连接方式

网友:
检查tx, rx接线吧。有的板上的tx, rx是标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货能正常稳定工作也行啊
就像pl2303不是大把假货么

不否认假货能做到跟真货一样的品质,但很少
因为假货的PL2303可以用,类推到假货3232芯片也能用?
有点想当然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否认假货能做到跟真货一样的品质,但很少
因为假货的PL2303可以用,类推到假货3232芯片也能用?
有点想 ...

要是确认不能用的话,得找卖家退钱了

网友:
直接买个RS232电平的蓝牙透传模块好了,四十多而已,还带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