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出厂测试ok,到了客户那里出故障。求帮忙分析。

楼主(2019-03-20):
产品出厂测试ok,到了客户那里第一次开机就出故障。(故障五花八门。)求帮忙分析。
概率有点高,10%左右。

还有,客户使用几个月后,会出现莫名问题。。。概率1%左右。

我自己的分析如下: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1、运输过程中:振动,焊接不良。                包装,缓冲
2、天气:潮湿,灰尘。                                三防漆
3、电源干扰:                                                电源滤波器

网友:
啥产品(最好有电路和实物),啥应用环境,说的越清楚,大家越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A:
估计是静电问题,设计没有静电冗余能力吧。

网友:
这个产品的范围太大了,问问题能不能专业点 - -

网友B:
估计你们忽略了用户很多不安流程操作的,然后你们的bug就暴露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们忽略了用户很多不安流程操作的,然后你们的bug就暴露出来了。

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出厂测试跟客户使用那是稀奇古怪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静电问题,设计没有静电冗余能力吧。

这个真没注意过。谢谢提醒。

需要怎么做呢?
输入+ESD二极管?

网友C:
这就是做产品升级打怪的必经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做产品升级打怪的必经之路

是的,完全同意,能帮忙组队带带我吗?

网友:
所有接口必须加ESD  可以的话接口串联10R之后接ESD,电路板必须三防漆,安装能做到去静电最好

网友:
送实验室检测,高温、低温、湿热、电磁兼容,振动,冲击都可以测。

网友:
充分说明了新产品型式试验的重要性!!!

网友:
这说明你们不是在做产品,做的只是实验室样机罢了,你把国标要求的各种测试送测试实验室测一遍就知道了。12楼说的那些都测一下就差不多,测试参数高低温了、静电了啥的等等按国标或者客户环境留些余量。

网友:
建议派人到现场实际查看,可能使用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做电力设备的,在厂里怎么玩 怎么精度高,到500kV的站里就熄火,搞了几次发现是强电磁干扰单片机都不正常了!!!

网友:
抄的产品?

网友:
电路图也有没, 用在那里也不知道,连什么产品都不知道,你们分析都靠猜吗?

网友D:
10% 是正常的

LZ报上工作经验,如果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多年,系统性的掌握生成流程ISO9000,10%几乎无法避免

想把故障率降低到个位数,必须是团队协作设计,一个人做不到
想把故障率做到1%以内,只有大资本能做到,锤子的失败就个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 是正常的

LZ报上工作经验,有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多年

看法刚好相反,大公司都是具体分工。很多一个产品一个人可能只能接触10%的环节,很可能没有大局观,小公司则不同,做一次就要经历一次

网友E:
这还用闷着头猜?坏的产品拿回来研究一下哪里坏了就知道了

网友:
1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还用闷着头猜?坏的产品拿回来研究一下哪里坏了就知道了

就怕坏的产品拿回来又好了。哈哈

网友:
楼主产品出厂前不做高低温老化还有震动测试吗?

网友G:
1.可靠性设计不过关。
2.出厂检验不完善。

网友:
大家都包容些   大部分是随意性  太大,包括问这个问题的态度

网友:
看看是硬件方面问题,还是软件方面问题。环境、电源、使用操作等。最好到现场实际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可靠性设计不过关。
2.出厂检验不完善。

用户体验,没有加进去。

网友:
说明你的出厂测试未到位

网友H:
卤煮,你来耍的吧,就你这几个文字,坛友能帮你分析问题?你以为都是神仙?隔空能看到你的产品!

网友:
现场查看分析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什么产品,什么环境,原理图都没有啊,怎么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卤煮,你来耍的吧,就你这几个文字,坛友能帮你分析问题?你以为都是神仙?隔空能看到你的产品! ...

卤煮,你来耍的吧,就你这几个文字,坛友能帮你分析问题?你以为都是神仙?隔空能看到你的产品!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0%损坏,1%损坏, 先找到损坏点,再分析问题。

网友:
楼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么随便问一下大家就能解决,大家就是神仙了,出问题不可拍,可怕的是不到问题现场去,而在办公室乱想。

楼主(2019-04-30):
引用 网友F:
就怕坏的产品拿回来又好了。哈哈

   寄回来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