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编码器增量ABZ脉冲信号?

楼主(2019-03-20):
增量式编码器输出信号大多为脉冲信号,AB信号相差90度,而绝对编码器是大多输出都是数字信号,SSI,BISS等等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要求系统接入信号为AB脉冲信号,需要将伺服位置信号转换成AB脉冲信号接入到这个系统。如何实现转换?

求各位大神支招。。。。
FPGA,单片机,DSP方案均可考虑

网友:
回答你这个问题,你给多少钱?

网友:
伺服不是有分频输出吗?

网友:
换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网友:
查了一下,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方案可能有,但都不是开源的。
2楼似乎是对的。。。要钱。。

网友:
FPGA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将伺服位置的 绝对值编码 信号 转换成增量的AB脉冲信号 吧

话说,绝对值信号出来的是已知实际位置值吧。而增量的是需要程序处理后才能清楚位置位置。也就是已知结果,再逆向模拟,是困在90度相位差?

另外信号转换也是需要时间的,新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有多高?

网友:
这个转换很麻烦,一些自带AB输出的磁编,其实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增量式编码盘和绝对编码盘结构都不一样,怎么转绝对位置信号

网友:
AB方式信号,你淘宝2元一个就买到编码开关

网友:
一般通用型伺服驱动器都可以配置输出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就可以。

网友A:
伺服电机上 再带动一个增量编码器不就行了,不用电子转换,等于一个电机带两个编码器, 一个绝对值 一个增量  ,不用考虑 转换 ,通信协议 编码啥的 一套同步轮解决问题

网友:
见到一个量产的类似方案,成本1元,需要针对这个情况做点改进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代码画个圆,按照光电编码器的分辨率分为若干等份,ab相差90度,然后if判断不就好了,fpga也一样道理。我是不是砸了楼上的饭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代码画个圆,按照光电编码器的分辨率分为若干等份,ab相差90度,然后if判断不就好了,fp ...

你让达芬奇没鸡蛋可画了

网友:
这个想做好的确不容易。你参考一下伺服控制器的算法。

楼主:
最近想了一下,存在的问题正如楼上说的,绝对编码器发送的数据是已知的位置,而输出脉冲信号需要时间,所以不可能实现实时转换。
目前解决的方法是,根据伺服规划的路径轨迹信息(位置、速度、加速度),通过单片机计算转换输出对应的脉冲,脉冲数量即位置,脉冲宽度即速度,脉冲宽度变化率即加速度。
方案待验证。。。

网友A:
还是我的方案最可靠,不用换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上 再带动一个增量编码器不就行了,不用电子转换,等于一个电机带两个编码器, 一个绝对值 一个增 ...

这个方法直截了当,可能成本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直截了当,可能成本高点

不贵 一个省线的编码器才几十块钱,而且还是实时的,绝对匹配,这些项目用量不会很大 ,这是最简单可靠的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的方案最可靠,不用换算

方案是可以,但是一套伺服系统成本有点高,如果多轴的话,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