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你们的笔记本能不能播放到8K视频

楼主(2019-03-20):
下载这个8K视频,我的笔记本卡得一塌糊涂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CzXUruK2QniYdX72xTAmw 提取码: u6y3

测试时开头往往是正常的,播放到后面才开始卡

网友:
回家了试试看

楼主:
我的台式机I5一代,播放到18秒就开始卡了

网友A:
用啥播放器?机器环境如何?

网友:
  咋不是高清   X-ART   TokyHot之类片源?

网友B:
播放过表示一切还好

网友:
每一帧都可以做壁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播放器?机器环境如何?

PotPlayer,不知道是软解还是硬解。有没有网友发个可以硬解的PC 播放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播放过表示一切还好

什么配置的笔记本?

网友:
台式机,卡的一B

网友:
无法连接到网络。。。。

网友:
台式机 ,一个字,卡卡卡.....

网友:
需要使能硬解才可以。 硬解还要看配置。

网友C:
看的很流畅不卡。 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很流畅不卡。 美

什么配置

网友:
播放倒是流畅,不过电脑再干其他活就是有点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的笔记本?

WIN10 I5-7200   8GB

网友:
笔记本thinkpad x1c 2017,系统自带播放器,流畅播放没问题.

网友:
谁有好的4K资源啊,累了这电视上欣赏下

网友:
上油管有很多8K资源

网友:
14年买的,0

楼主:
我8代有U都不行,你那个4代的可以,全部播放完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8代有U都不行,你那个4代的可以,全部播放完没有?

全部播放完了 ,流畅不卡顿

网友:
I5-3470 + 4G内存 + win7系统 + 完美解码播放器,可以流畅播放完

网友:
不行。 过了1分钟就开始卡顿了。画面上不明显,声音明显不对了。

网友:
我这是2代的CPU 。

网友:
我的老机子不卡,和 之子的配置差不多, 买了很多年了, 不过我的显卡是独立显卡,当年玩游戏用的

网友:
没有8K 显示器 有什么意义? 很可能软解了部分像素

网友:
PotPlayer旧版的播不出来,新版的可以。

网友:
QQ影音,不能打开,试了系统自带也不能打开,I5 8G 64位

网友:
说不卡的,看看你们用的什么渲染模式。如果不开渲染,一点意义都没有,画质也不会好到哪去。

网友D:
TNT也来试一下(坚果 pro2s,CPU 骁龙710),有声音,没图像

网友:
下载下来播放试试,直接在网页上播放应该是压缩了吧

网友:
笔记本是1080P的,播放4K时,是解码后丢掉多的吗?

网友:
懒得下,我电脑肯定不卡

网友:
不下了,我的肯定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NT也来试一下(坚果 pro2s,CPU 骁龙710),有声音,没图像

TNT系统还真的蛮好看的,锤子团队做软件 UI 设计的审美水平还是高过大部分国内同行(但是硬件品控差,我以前也是坚果用户)。

网友:
不用试,我的肯定卡

网友F:
3-4年前的吧,具体不记得了, ThinkPad New X1, i7-5500, 8G RAM,

QQ影音不行,  奇艺有点卡,   终极解码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4年前的吧,具体不记得了, ThinkPad New X1, i7-5500, 8G RAM,

QQ影音不行,  奇艺有点卡,   终极解码可以 ...

这个续航怎么样,轻度使用(代码,上网)能支持6~8小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TNT系统还真的蛮好看的,锤子团队做软件 UI 设计的审美水平还是高过大部分国内同行(但是硬件品控差,我 ...

硬件这个,也不好说,我17年初买的pro,现在我妈还一直在用,中间也没出过什么问题,也经常磕碰,掉地上什么的。

说实话,要不是系统这些功能,还有TNT,我都换三星S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续航怎么样,轻度使用(代码,上网)能支持6~8小时么?

写代码,  用个5-6小时肯定没问题,  官方好像说有10小时吧.

网友:
播放到2分钟以后声音开始卡顿,说不卡的站出来,别吹牛

网友:
从开头连续播放,到2分钟才会卡,如果直接拖到2分钟,也是播放一会儿才卡顿

网友:
我的老本,2代i7播真4k都卡,屏幕只支持2k

网友:
我台式机应该毫无问题, 笔记本4K都卡, 8K不用想

网友H:
这个应该和显卡有很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和显卡有很大关系吧

我笔记本2G独显也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笔记本2G独显也卡。

到底是看处理器还是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底是看处理器还是显卡

处理器

网友:
1700 U  8G  RAM   亮机显卡,   设置到高画质,一顿一顿的。

网友:
4650U 8G 画质不错,不卡。

网友J:
唉,悲催啊,我的直接没有图片,只有声音。 我的是2012年的笔记本I7,没有独显,独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悲催啊,我的直接没有图片,只有声音。 我的是2012年的笔记本I7,没有独显,独显坏了 ...

2012应该是第二代吧?台式机也播放不流畅,更别说笔记本

网友:
很流畅很流畅很流畅

网友:
我I3的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器

有硬解的看显卡,没硬解的看处理器。

网友K:
i7 8550U  8GB  MX150 2GB 满血版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K:
i7 8550U  8GB  MX150 2GB 满血版不卡

如何确认是用显卡播放还是CPU播放?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何确认是用显卡播放还是CPU播放?

你看18楼的图,任务管理器,GPU占用99%,CPU才5.8%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18楼的图,任务管理器,GPU占用99%,CPU才5.8%

看看我这个,算是哪种?CPU99%, GPU 64%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看我这个,算是哪种?CPU99%, GPU 64%

在进程里面看,全部都是这个播放器使用的吗?

另外,GPU使用情况右边也有详细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进程里面看,全部都是这个播放器使用的吗?

另外,GPU使用情况右边也有详细状态的.

网友:
轻松的很,CPU使用率1%都不到,全部都归GPU解码了。内置GPU都这么强大!

网友L:
看样子你应该是用的CPU软解,所以才这么累,你换个播放器试试,比如win10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样子你应该是用的CPU软解,所以才这么累,你换个播放器试试,比如win10自带的. ...

自带的不支持webm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不支持webm

你看18楼的截图不就是用自带播放器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样子你应该是用的CPU软解,所以才这么累,你换个播放器试试,比如win10自带的. ...

用了集显来解,无法设置成独显来解码

楼主:
无法设置

网友:
i5 6200u 12G DDR4,集显,不曾卡顿,cpu8%

楼主:
我的MX110独显好像不支持4K,8K硬解。核显倒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MX110独显好像不支持4K,8K硬解。核显倒是支持。

我的好像也是CPU播放的,90%多使用率

网友:
T570/i5-7200U/4G/集成显卡和Geforce940MX显卡/64位Win10。系统自带播放器不卡,CPU占用3X%,内存92%。用迅雷影音帧数低,硬件加速无法开启,选择用Nvidia显卡也是。

网友:
i5-7500T 集显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