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层间耐压的疑问

楼主(2019-03-20):
去年做了个产品,用的是四层板,板厚1.2mm。内层走有强电线,有个别产品强电部分烧焦了,现在还没搞明白到底是同一层间安全距离不够还是层间耐压不够,特此发帖了解下。
看了嘉立创的叠层结构,以6层板1.2mm厚为例:

问题一:中间线路层2和中间线路层3隔着一层芯板,它们之间的耐压是多少?
问题一:中间线路层5和底层线路层6隔着一层压合PP,它们之间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A:
这种测试一般是板材供应商会做高压击穿测试,一般是抗个6KV是问题不大的,楼主说的强电线不知道是不是要过大的电流,如果是的话不推荐上面的叠层结构设计(或者楼主把强电线的走线宽度设计更粗一点试试)。

烧焦不一定是电压击穿,也说不定是电流过大,上图中的叠层结构内层铜箔是0.5oz的,可能经不起大电流。
常见做电源类的多层板子,因为要过大电流内层铜箔厚度至少都是要求2OZ,层间成品介质厚度不能低于8mil

网友:
PCB板的层间绝缘,差不多2万V/mm厚度,也就是说0.1mm=2000V,为了保险,打个对折也有1000V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一般是板材供应商会做高压击穿测试,一般是抗个6KV是问题不大的,楼主说的强电线不知道是不是要过 ...

谢谢回复,要是有板厂的人解答就更好了

网友:
对这个也比较有兴趣,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