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10W无线充电芯片方案

楼主(2019-03-20):
如图10W 兼容苹果7.5W定频,红圈里的主控芯片,最好能PIN TO PIN替代,10K左右

网友A:
这种是典型的003系列的方案,外围比较多,虽然003不贵,加上晶振,加上运放,加上驱动,价格还不是最优,性能就要看各家方案商的水平了,支持苹果都没有问题,估计大部分是不会支持华为mate pro 20快充协议的。这种大圆饼板子,应该对应公模的。
你联系一下淘宝上江苏宏云的店铺吧,他们有类似的板子,外围更简洁,用003plus做的。

如果你要直接替换主控芯片,也是可以的,但是003 pin2pin兼容的太多,但软件都不兼容,也就是要找到芯片带软件一起的,裸片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典型的003系列的方案,外围比较多,虽然003不贵,加上晶振,加上运放,加上驱动,价格还不是最优,性 ...

是的主要是软件导致性能差异,因为PCB 已经做了一有一批库存没用完,所以要能跟原来的PCB 配的上,还有功能性能都一样
我先去看看

网友B:
Chipown的10W方案,PN7724+LDR5008套料低于1.8RMB,比003+驱动+MOS便宜多了。
这个价格是昨天的一个会议上他们公开宣称的,真假未知,楼主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记号,方案。
我在某宝买了,不贵,很便宜了十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pown的10W方案,PN7724+LDR5008套料低于1.8RMB,比003+驱动+MOS便宜多了。
这个价格是昨天的一个会议上 ...

好的去了解下,不过上图的板子这几天在研究,主控应该不是003,因为其第2,3脚接的是16M的晶振

网友(2019-09-28):
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