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不做双层板的阻抗匹配

楼主(2019-03-20):
如题,因为个别pcb中会有一点点全速USB信号在板上面经过,我们外发到别的板厂都是板厂帮忙调整阻抗匹配,我咨询了贵司的客服,客服回复如下:介电常数是4.2~4.7会随温度变化 有10%那么多,,我阻抗要求本来就不是特别的严格。为啥不能做哦? 为啥四层板六层半可以做两层板不可以哦?我就希望什么时候有两层板的可以做阻抗匹配,您可以提前声明呀,,,误差在%多少的呀。。。期待   或者,,,您给个大概的差分90ohm双层的参数 线宽线距什么的。我可以自己打样试一下的呀

网友A:
可以做的,双面板子是最简单的。,不要依赖板厂帮你调整阻抗。
你要自已学会计算阻抗,你自已可以使用si9000软件计算的,双面板的基材介电常数一般是4.5/4.6的样子。
si9000使用经验分享,请参考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1666_1.html
你只需要设计好你的走线符合理论值就行了。
嘉立创使用的板材都是主流大厂常用的A级板材,材质都是一样的,没理由别的厂能做,到嘉立创,板材就变质了。

网友:
有了介电常数和板厚自己算就好了, 两层板线宽会比较大

网友:
自己算一算就好,好多SATA转USB都是两层板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双面板子是最简单的。,不要依赖板厂帮你调整阻抗。
你要自已学会计算阻抗,你自已可以使用si900 ...

老师 我这么算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我这么算的对吗?

差不多了,除了介质厚度没大的问题,其它的有些小问题,仔细看我上面分享的帖子,我手机打字不方便。

哇,你用的工具竟然是我以前出的的汉化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除了介质厚度没大的问题,其它的有些小问题,仔细看我上面分享的帖子,我手机打字不方便。

哇 ...

阻抗神器优化一下,把双面一起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抗神器优化一下,把双面一起考虑进去

等了好久都没有双面的,客服直接说双面做不了

网友:
高亮载图,做到板子的工艺要求里面,板厂会给你修正线径以匹配阻抗的

网友:
当然阻抗的正负误差要说明,不能做板厂会找你确认的

网友:
双面板如果是1.6mm的话 计算出来的50欧线巨宽。完全靠减小线和地之间的间距完成。实测一致性没法保证。 还是四层板好搞。或者双面板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除了介质厚度没大的问题,其它的有些小问题,仔细看我上面分享的帖子,我手机打字不方便。

哇 ...

所以上面的qq是您的吗?我是在网上下的英文  然后又找了中文dll。。。我好想知道双层板阻抗90 要什么样的线宽线距。。。有用过的直接给个数据吧。。。

网友:
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搞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除了介质厚度没大的问题,其它的有些小问题,仔细看我上面分享的帖子,我手机打字不方便。

哇 ...

双面的阻抗神器会有吗?有时间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面的阻抗神器会有吗?有时间表不?

已经在紧张有序的开发中,会尽快安排测试上线

网友D(2019-04-25):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紧张有序的开发中,会尽快安排测试上线

顶,期待双面的阻抗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期待双面的阻抗神器。

已经上线了,详见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