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 UDP使用SEND_MAC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2019-03-20):
一个W5500一台电脑UDP对发,为了提高速度,  按照说明书讲的第一次接收数据后,使用SEND命令发送一次,SEND命令自动执行ARP获取MAC地址,   第二次接收数据后在用SEND_MAC发送数据,  但是第一次用SEND可以发送,第二次用SEND_MAC就无法了。   我不希望每次发送都执行自动ARP,这样耗费很多资源和时间。  我希望固定MAC 用SEND—MAC指令发送,当然对方MAC地址我是不知道的,需要ARP自动获取。难道是我理解有误?

楼主:
另外我并不知道W5500 建立的UDP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

网友A:
不能用sniffer软件 仔细分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sniffer软件 仔细分析下吗?

很是奇怪, 我打开wireshark抓包时 用网络助手收发就能正常使用SEND_MAC,    关闭wireshark, 就无法使用SEND_MAC发送数据,         在抓包工具里面看到确实可以实现不自动ARP也可以发送数据

楼主:
居然开机后第一次不使用SEND命令,W5500没有执行ARP,直接用SEND_MAC就可以发送,W5500哪里来的电脑MAC地址呢》?W5500 IP 是192.168.20.2,并且都是只有打开wireshark抓包才能正常使用SEND_MAC发送,关闭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