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设备如何快速配网

楼主(2019-03-21):
iot设备大多不带显示和输入,如何使他快速连上路由成了非常头疼的问题。有种方案比较可靠,就是iot先开启热点模式,手机连上后,将路由名称和密码传给iot。iot再以客户端连接路由。但比较繁琐,最近买了块乐鑫官网的开发板,它的配网挺神奇的,叫一键配网,开发板先处于监听状态,他会监听到附近所有wifi信号信息,手机安装乐鑫的app ,把路由的名称和密码通过app广播出去,开发板收到后就可以连接路由了。但这种方式很容易把路由密码泄露出去。

网友A:
内网里的一个udp广播而已,而且按特定方式加了密的,你用软件sniffer这个广播了没有?  怎么会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网里的一个udp广播而已,而且按特定方式加了密的,你用软件sniffer这个广播了没有?  怎么会泄露? ...

这个可能会从app找漏洞,apk文件反编译,就能直接拿到

网友B: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smartconfig,也就是一键配网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会从app找漏洞,apk文件反编译,就能直接拿到

你详细看看发的数据或原理再发表 这 安不安全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smartconfig,也就是一键配网的原理

谢谢提醒,我说的一键配网就是smart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详细看看发的数据或原理再发表 这 安不安全的说法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64962,我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发表对smartconfig安全担忧

网友:
首先来分析一下透露了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路由密码泄露?

可我的App早已经你的wifi路由器内的手机上执行了,要拿到密码,是很容易的呀!

哪还用得着傻瓜似的监听 这个smartconfig,
而且  等到wifi内有人在用smartconifg的机率有多大?

还有一点,除非你特别高级的监听设备,不然这个监听是很不可靠的,
用smartconfig的设备,一定要离wifi AP够近, 不然很难配置成功. 或者同频AP干扰也不行,或者 这个设备 离 两个AP都很近.

话说微信也有这个配置名字叫airkiss,  esp芯片也同时支持.

网友:
这文章里提出的这个新配置方案,  也就是实现了一机一码来发送这个smartconfig的内容,安全当然是安全一点,可靠性差得多了,客户能试个十七八次来配置?
而且还有个大毛病,没有外网用不了....

当然你也可以按这个来改进,乐鑫 芯片, APP,都有SMARTCONFIG的源码.

其实是这个所谓 泄露的过程 需要  "里外结合"  才能实现.
可我的一部分都在你的内网里了,还提什么泄露不泄露??????

网友C:
现在流行BLE配网,我们模块都全升级为BLE配网了。

网友:
声波配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BLE配网,我们模块都全升级为BLE配网了。

这个厉害了,但是需要Wifi和BLE的SOC吧

网友:
基本上好多Wifi厂家都有这种配网方式,只是叫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