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scratch只能通过蓝牙控制和反馈EV3的信号,程序只能电脑上运行

楼主(2019-03-21):
下面是坛友提供的资料,求证一下:

scratch貌似是通过蓝牙指挥EV3行动的,具体的程序是运行在电脑上,EV3只作为执行和反馈传感器信号,本质上和BOOST是一样的。但如果用乐高本身的LABVIEW编程,是直接在EV3主机上运行程序的。乐高本身的编程软件就是LABVIEW的乐高专用版。LABVIEW也有乐高插件,我用过可以使用,但没仔细玩

网友:
是的,Scratch的程序都是运行在PC上的,它主要的功能互动多媒体编程,可以通过扩展,利用数据接口与外界模块通信
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editor/?tutorial=getStarted

网友A:
我下载了scratch 3.0,里面EV3可用的模块很少,只有控制马达转速、测量距离和亮度、按钮响应,没有陀螺仪,是通过蓝牙直接和EV3通信遥控的。而且也没有看到添加boost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scratch 3.0,里面EV3可用的模块很少,只有控制马达转速、测量距离和亮度、按钮响应,没有陀螺仪, ...

果然跟我担心的一样:使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V0L_l0fiD5SaCoS3RKTg
提取码:8889
scr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