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后面接微型打印机 暂时过载的疑惑

楼主(2019-03-21):
现在的电路板子  正常工作电流在700ma左右 ,,可是由于产品需求,加上了一个微型热敏打印机 ,,我看到打印机的工作电流是3a,,如果整个系统我用 mp2303稳压芯片可以吗

网友:
建议最少用5A的。

网友:
如果PCB画的比较好。散热也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能用的。
微打上写3A,实际不一定能到那么大。
就怕里面的电机启动的瞬间扛不住。

------------------------------------------------------------------
但我是不敢这么用滴。

网友:
热敏打印里面功率大的不是电机,是热敏头。这跟你打印内容成正比。如果全黑色,那么就是满功率,如果只是几条线,可能没有几百ma.这个功率你可以自己计算的出来的。而电机的功率,估计只有100-200ma

网友:
先测试一下心理就有底了,瞬间大电流的话就得换方案。

网友:
还是换成功率大点的电源IC,成本允许的话没必要冒风险

楼主:
嗯,,谢谢群里的先辈们的建议  ,

网友:
最好给打印机一路单独的DCDC吧,和其他部分隔开

网友:
电源上千万不要省,表示交过学费了

网友:
打印内容少的话,多加两个大电容应该抗的住,要内容多的话就呵呵了!

网友A:
看打印内容吧,单行黑点数量决定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打印内容吧,单行黑点数量决定电流大小

嗯,,谢谢

网友:
电源余量太小,必须加大

网友:
不要在电源上省,打印机最好单独一路,交过学费的飘过

网友:
工作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     你要保证峰值工作电流也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