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10下好用的虚拟机软件

楼主(2019-03-21):
虚拟机安装xp  运行一些老版本工具软件   win7需要内存开销大  就不去研究啦  够用就行

网友:
一直在用virtaulbox,开源的。

网友:
VMware , virtaulbox, 自带的 hyper-v

网友:
vmware 啊,装xp  linux IOS都可以啊

网友:
可以直接映射硬盘到本机,相当于一个本地硬盘一样,很方便文件交换存储

网友:
VMware 就可以啊

网友:
自带hyper-v妥妥的,其它没有必要。

网友A:
hyper-v真心够用了

网友:
VMware 用的多,免费版本就行

网友:
VMware ,个人用有免费版本

网友B:
我是Win10 x64 12GB RAM, 使用的是Virtualbox 跑WinXP, 都很好。。
只是有时USB 在虚拟机不认时, 比较折腾, 后来更新virtualbox 去最新版就自动解决了。 (也可能是我手贱之前去关闭一些驱动的自动运行造成问题, 猜测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yper-v真心够用了

请教在hyper-v下面,如果使用硬件USB资源现在可以了吗?

网友:
virtaulbox+1
每次都用休眠方式关机。
XP系统有备份,重装主系统重新倒入即可
严格区别XP用途,不在XP下装无关的软件,用数年依然飞快

网友D:
虚拟机对RAM有要求吗?我只有4G,是否需要扩展?

网友:
vmplayer,现在版本是15了,免费的,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10 x64 12GB RAM, 使用的是Virtualbox 跑WinXP, 都很好。。
只是有时USB 在虚拟机不认时, 比较折 ...

Virtualbox能不能装GHOST版的XP系统,还是说必须要装ISO安装盘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机对RAM有要求吗?我只有4G,是否需要扩展?

不装虚拟机也建议扩展。

网友:
VM12 长期虚拟机下工作,很稳定。

网友:
一直使用VirtualBox,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在hyper-v下面,如果使用硬件USB资源现在可以了吗?

你需要使用哪些硬件资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使用哪些硬件资源呢?

比如在虚拟机下,使用USB转232或者使用U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比如在虚拟机下,使用USB转232或者使用U盘

VM下使用U盘很轻松,想用USB转串口的话,你为何要这样转呢?直接物理机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VM下使用U盘很轻松,想用USB转串口的话,你为何要这样转呢?直接物理机不能用吗? ...

我后来用VM解决了,但几年前在hyper-v下始终没解决,不知现在如何了

vm的兼容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rtualbox能不能装GHOST版的XP系统,还是说必须要装ISO安装盘格式的

没试过GHOST的, 或许可以。。。
我的是安装盘的。

网友G: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我的希尔特 280U 编程器, 没有win10驱动,  在xp虚拟机里面装个280U 的软件就可以用了

还有 protel 99, orcad15.2 都不能在win10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rtualbox能不能装GHOST版的XP系统,还是说必须要装ISO安装盘格式的

前几天装GHOST的win7,死活不行。
后来装的原版安装版本,很容易装上。。。

网友:
VMware就可以

网友:
上次听人介绍容器技术,有了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我的希尔特 280U 编程器, 没有win10驱动,  在xp虚拟机里面装个280U 的软件 ...

老师  给个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的链接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给个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的链接可否

忘记哪下的了, 貌似不复杂, 我印象中就是随便搜一下就装上了

网友H:
推荐VM,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VM,不错的。

链接给一个呗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我的希尔特 280U 编程器, 没有win10驱动,  在xp虚拟机里面装个280U 的软件 ...

我的ORCAD 9.2都在WIN10下跑得欢,你确定你的那个1x.x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ORCAD 9.2都在WIN10下跑得欢,你确定你的那个1x.x不行?

我的是 cadence SPB 15.7 ,   可以安装破解 运行也行, 不过那个速度慢的受不了, 动不动就无响应,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