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二次开发的7通道遥控器,手感秒杀摇杆电位器

楼主(2019-03-21):
      作为一个资深的航模爱好者,深深中了飞机的毒,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飞会儿飞机。最近北京两会,经常去飞固定翼穿越机的场地禁飞了。无奈只能在屋子里飞我的小四轴,就是以下这货(图片未进行任何处理)。
小飞机的定位是室内穿越机,参数调得比较激进,因此机动性能非常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无奈飞得太“溜”,在办公室里,各种秀,各种机动,翻滚,对面的妹子说像一只大号的苍蝇[捂脸]。

       我们就是一家做无人机的公司,大家看我的小飞机玩得太嗨了,再加上小飞机价钱便宜,室内也可以玩,所以大家都想搞一个飞飞。最终的结果就是公司里有20多个人让我给他们“造”一架飞机玩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此开始造飞机之旅。

       小四轴的软硬件已经改版很多次,设计基本是成熟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配什么样的遥控器,不能太贵,手感也不能太差。由于我用的是华科尔DEVO10刷机之后配一个串行DSM接收机。就是这货。
这一套控某宝需要600-700块,手感很好,相比于futaba两三千块钱的低端货,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对一群只想玩玩的人来说还是太贵了。想让大家都可以玩小飞机,那就必须要找一个价钱,手感都很好的控。
专业的摇控器的价钱贵,而且接收机一般都超过了小飞机载重量。没有办法只能自己造了。

       最开始是使用这种玩具无人机用的摇杆电位器,并且手画了一个PCB外型。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摇杆电位器的手感实在是太差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摸过专业摇控器摇杆的人都不会再去碰这种摇杆。行程短,阻尼大,回弹力度不均匀。
这种帽的手感也奇差,总有一种会滑跑的感觉。虽然勉强能控,但是体验实在太差,而且没有外壳pass.然后又在某宝上找了这种玩具用的遥控器,使用的是跟上图一样的摇杆电位器。优点是有一个外壳,握起来会比PCB裸板舒服一点,重新画一个控制板也可以用,但是手感还是一样的差。
追求完美,手感差非常影响飞行体验,这个也pass。

      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了,这款摇控器是我在某宝上找到的可以说性价比最高的专业级摇控器了。专业的航杆,专业的摇控器外型,优美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拆下之后发现用的是一颗STM8S105C4,使用的射频芯片被擦了看不到。看来没办法重新使用原本的板子了。这个遥控器综合能力很好,随即决定使用它。

     由于原来的板子不能用,我就按照它的尺寸重新画了一个控制板,并把射频部分换成了比较常用的2.4G模块:NRF24l01P+PA。直接将某宝买来的成品模块贴到板子上,省去了自己画高频电路的麻烦。

如下特性:
1.采用STM32F103C8做为主控芯片,可以二次开发。
2.提供原理图。
3.可以自己开发程序,也可以使用V0版程序。V0版程序可以使用stm32cube修改代码。支持基础的功能,比如航杆校准,射频功能收发功能等。
4.可以使用4节5号电池供电。也可以使用1S锂电池供电,并可充电。
5.由于使用NRF24l01芯片,可以用这个摇控器来控制其它的NRF设备,或者自己开发的飞机,智能车,船等。

资料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30OyB5PgEBJ_o0jh3LlPA
提取码:tcrs

这个遥控器非常好,也非常容易二次开发,非常适合有一定开发能力的人使用,所以就多做了一些,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拿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9788043281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里面有试飞视频。

网友A:
要是有屏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屏就更完美了

我感觉屏幕没啥用呢

网友:
二次开发的7通道遥控器

网友:
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7766
还有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把遥控器做小点,经常是遥控比飞机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把遥控器做小点,经常是遥控比飞机大,哈哈。

睿思凯FRSKY有一个游戏手柄的,叫x-lite,某宝可以找到,小

网友:
请问下楼主 天地飞ET07  这个控怎么样,打算入门航模,想入手这个控

网友C:
那么小四轴,电池也小,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四轴,电池也小,能飞多久

8分钟左右

网友D:
楼主小四轴多少钱卖呀

网友:
小飞机楼主公司的?

网友E:
楼主这款改造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
遥控器不错,有空给孩子做个玩具。

网友:
出套件不

网友F:
买了楼主的一个套件,控+小飞机26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了楼主的一个套件,控+小飞机260

哪里有套件,楼主淘宝店貌似没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套件,楼主淘宝店貌似没有哈

直接问他就行

网友H:
没有屏,不能设置油门曲线混控等,没有直升机模式,应用受限。

网友I:
楼主的这130是整个遥控器全套呢还是就一个电路板?然后就是接收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屏,不能设置油门曲线混控等,没有直升机模式,应用受限。

要啥屏幕呀!gui开发又费劲效果还一般般,直接内置一个蓝牙芯片,需要调参时拿出手机连接通讯修改就完了。

网友:
代码的设备驱动方式挺新颖的,赞。
统一了操作接口。
LINUX风格的驱动

网友:
遥控距离测试过吗?

网友J:
楼主,套件如何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把遥控器做小点,经常是遥控比飞机大,哈哈。

  买个山寨的 sony PS2遥控器,外壳小巧,自己改

网友K:
迷你四轴做的很不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四轴多少钱卖呀

小四轴+摇控器=260元,想要可以单独找我,过几天会正式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款改造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500多米的时候试了一下,还能控,再远就没测过了,如果想摇控距离远的话,可以自己打高增益的天线

楼主:
出啊,需要可以在淘宝单独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屏,不能设置油门曲线混控等,没有直升机模式,应用受限。

你自己改程序加这些功能啊,都是开源的,你想设置啥功能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130是整个遥控器全套呢还是就一个电路板?然后就是接收机呢

130当然是整个摇控器全套啦,只有一个电路板也没啥用,你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套件如何卖

套件260,小飞机加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迷你四轴做的很不凑

谢谢~~~~

网友:
上线了吗楼主?

网友L:
套件260提供哪些?芯片焊了木有?

网友L:
lz放链接,我也想买一个小飞机玩玩

楼主:
下周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套件260提供哪些?芯片焊了木有?

当然是全部焊接好的啦,到手即飞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放链接,我也想买一个小飞机玩玩

稍等,资料还在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资料还在准备

坐等链接。

小飞机好飞不?小孩玩会不会容易炸鸡。

网友M:
等楼主,准备弄个玩玩

网友:
坐等链接

楼主:
链接有了
miniqav四轴飞行器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等楼主,准备弄个玩玩

链接有了哦,可以购买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上线了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放链接,我也想买一个小飞机玩玩

放链接了,全部焊好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楼主:
出啊,需要可以在淘宝单独找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套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四轴+摇控器=260元,想要可以单独找我,过几天会正式上线

套件上线了,喜欢可以买一个玩玩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套件如何卖

套件260,飞机加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四轴多少钱卖呀

套件上线了,飞机加控一共26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套件如何卖

260一套,可以看看下面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套件,楼主淘宝店貌似没有哈

有了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楼主:
之前好多朋友都问我出套件不,所以就做了一些套件,可以看看下面链接,全部焊好的,飞机加控一共260,喜欢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773901691

网友(2019-04-26):
刚看到消息,下单了。坐等到手飞

网友:
小四轴收到了,下午去学校操场飞了五块电池就差不多上手了。真好飞,赞!

PCB板子也很精致,是在JLC打样和SMT贴片的么?

网友:
心水了,等过一阵入手一台玩玩。

网友:
不错,,,  入手一个来试试。

网友L:
附上昨天刚拿到飞的视频,新手第一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852644/

今天飞就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附上昨天刚拿到飞的视频,新手第一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852644/

飞得不错~~

楼主:
摇控器接收机上线了,可以直接使用,提供程序,快速开发摇控应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L:
附上昨天刚拿到飞的视频,新手第一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852644/

看你飞那么稳,人与人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我的很难稳住,轻轻一推就冲到屋顶了,左右也不好控制,动一点点就很快的往一边跑了。

可能是自己不会操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你飞那么稳,人与人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我的很难稳住,轻轻一推就冲到屋顶了,左右也不好控制,动一 ...

我现在飞得更稳了

我刚开始也不稳,练习练习就好了。重要的是机头要保持跟自己朝向一致,然后左右前后动作不要太大,轻推。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飞得更稳了 。

我刚开始也不稳,练习练习就好了。重要的是机头要保持跟自己朝向一致, ...

之前试了好几次才注意到,小四轴有初始方向,方向摆对了才能对应上推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之前试了好几次才注意到,小四轴有初始方向,方向摆对了才能对应上推杆方向。

油门那个拉杆的左右是调整四轴方向的,刚开始把四轴和自己方向一致的时候不要调那个拉杆。只有机头偏或者想掉头的时候才需要调整。机头如果不和自己面朝的方向不一致,那你非油门一侧的拉杆的方向都是错的,很容易就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