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 MPU6050 读取不了数据,注释一个函数就可以

楼主(2019-03-21):
问题很奇怪,单独调试时候还正常。

添加了其他函数  LED  KEY   ADC ,有时候就不能读取数据了,注释一个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引脚检查了,确认没有问题。

最不解的是,把其他函数内所有东西注释掉了,也不能运行, 必须在main 里面注释掉函数才可以。

但是还是能读取到  MPU6050  WHO_AM_I   也发送上来0x68  然后就死在 读取函数内了

仿真看了下,是停留在读取MPU6050 函数内,程序如下: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 While the bus is busy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产生应答信号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发送起始信号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等待起始信号产生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发送器件地地址,并清除SB标志位
  I2C_Send7bitAddress(I2C1,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等待器件地址发送完成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LSB of the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1, (u8)(ReadAddr));//发送存储地址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等待移位发送器发送完成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重新发送起始信号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等待起始信号产生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发送器件地地址,并清除SB标志位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u8)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等待器件地址发送完成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ByteToRead)                                                                                                    //停留在这个死循环了
  {
    if(NumByteToRead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
//    pBuffer++;
//
//    NumByteToRead--;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end while(NumByteToRead)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附件视频。

楼主:
  6 13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20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8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程序空间占用

楼主:
如果有STM8L051  MPU6050 完整的程序,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   愿付费。

楼主:
把IAR 优化等级调了一下,测试正常了, 目前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IAR 优化等级调了一下,测试正常了, 目前还没出现问题。

   一般也只敢开低级优化 , 中级和高级从来不开。   就怕神马时候编译器给你自作主张 (也可能是我写的代码不规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只敢开低级优化 , 中级和高级从来不开。   就怕神马时候编译器给你自作主张  ...

对啊,但是我这也是没办法了,还好只是个小东西,不是航模,不是载人,死机开关一次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但是我这也是没办法了,还好只是个小东西,不是航模,不是载人,死机开关一次再来。  ...

最近在啃  姿态解算 , 发现以前学的 高等数学   真的全还给老师了,现在完全不懂。什么  旋转矩阵 , 什么欧拉角 , 一阶二阶 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