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螺栓头部割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21):
如图:螺栓头部6角的每条棱上割条槽是干嘛用的?

网友:
也许方便挂标签

网友:
感觉像是为了方便某些工具套上去不容易掉下来
然后可以比较方便的拧动

网友:
感觉侧面还应该有小孔,  如果有的话,就是穿钢丝防松的.

网友:
关键是印字牛逼。

网友:
LZ想多了,操作工没有事闲的慌,哈哈

楼主:
老外很多工具上的细节一下子想不透,但是一般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人性化的东西在上面。

网友:
应该是航空航天用的吧,或者振动多的场合,四楼说的对,要穿铁丝拧紧的,有专门的钳子。

网友:
高震环境下的防松螺丝。一般旁边还会有一个螺丝,两个一组用钢丝或者细钢条连起来,两个螺丝头对钢丝的受力方向相反,任意一个螺丝没法自己松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应该是真确的,这个螺丝是一个制造过程视频中看到的,没有看到实际安装的情况,所以原先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