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之前做的解魔方机器[3D打印 C#][已开源]

楼主(2019-03-21):
2018.5月制作的一个解魔方机器,5.1假期开始设计,5.16初步完成,期间熬了几个夜,分享才有乐趣。
主体结构采用ProE设计,光敏树脂3D打印,上位机软件使用C#编写,舵机型号futuba s3003。
参考了很多作品,最后采用了这种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魔方复位过程耗时1分钟左右,还有很多改进空间,细节慢慢补充。

视频
https://v.qq.com/x/page/w0655lk7uy0.html

楼主:
开源:

1、3D打印源文件

2、上位机软件

3、核心零件说明

说明:

1、3D打印采用光敏树脂,已知bug:导轨和滑块之间的间隙有点大,有点晃动
2、上位机采用vs2010 C#2.0编写
3、摄像头可使用任意USB免驱摄像头,摄像头处理采用的开源插件AForge,程序会往D盘存储摄像头照片文件,如果没有D盘会报错
4、不同魔方尺寸不同,可能需要打磨下魔方夹子
5、魔方颜色识别用的最简单的方法,当光照不同时易发生误识别,需要调整颜色阈值,或者采用更高级算法
6、解魔方算法用的Kociemba,在这里投机取了个巧直接调用了现成的kcube.exe,97年的古董程序,说明和下载地址在这:
https://blog.csdn.net/zzzw0/article/details/78131765
7、整套成本可控制在1000以内(不含上位机电脑)
8、现有问题:存在一定冗余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如果能移植到 树莓派, 用python搞, 可以弄个来装逼

http://www.rcr3d.com/intro.html
这个全开源,就是树莓派做的,目前我觉得是开源中做的最好的了,虽然有点复杂不过非常酷炫,我都做完了才发现有点遗憾

1、硬件:PLA 3D打印,有点粗糙但是颜色丰富酷炫
http://www.rcr3d.com/hardware.html

2、软件:软件高级功能收费(可运行于PC和树莓派Windows 10 IoT)
http://www.rcr3d.com/software.html

网友:
楼主是否开元

网友B:
厉害了,来源的话学习一下

网友:
有意思,我也想做一个玩玩了

楼主:
开源使人进步,我最近整理整理资料,太乱了而且太久不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来源的话学习一下

开源使人进步,我最近整理整理资料

网友C:
大神啊,开源吗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3D打印花了多少钱?

网友:
有意思,可以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开源吗

可以开,我整理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3D打印花了多少钱?

500多,用的经济型光敏树脂,大概0.7元/g,原始设计的结构还不够优化,浪费了一些材料

网友E:
楼主厉害,请问图片采集是通过电脑的usb摄像头吗,然后在上位机里面做图像的处理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请问图片采集是通过电脑的usb摄像头吗,然后在上位机里面做图像的处理控制吗 ...

是的,就是这样,用了一个开源摄像头插件AForge读取usb摄像头,很方便。
图像处理只用了最简单的方法识别颜色,有一定错误率

网友F:
LZ运动方案跟这个人一样,只不过github这个貌似没有摄像头采集魔方信息  https://github.com/ericliuche/rubiks-cube-solver

编辑:github上面也有魔方信息采集,是树莓派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用了一个开源摄像头插件AForge读取usb摄像头,很方便。
图像处理只用了最简单的方法识别 ...

这运动控制的逻辑感觉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A:
厉害, 如果能移植到 树莓派, 用python搞, 可以弄个来装逼

网友G:
3D打印的还是尼龙做的?

看到时了,先急着看视频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运动方案跟这个人一样,只不过github这个貌似没有摄像头采集魔方信息  https://github.com/ericliuche/ru ...

哈哈,正解,在you~tube上看过他的视频,挺小巧的所以参考了一下结构。
原来他开源了,以前没注意,果然交流才能收获更多,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运动控制的逻辑感觉应该比较麻烦

确实繁琐,把魔方动作映射到舵机转动上累死了不少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如果能移植到 树莓派, 用python搞, 可以弄个来装逼

有人这么做过,应该不难。
哈哈,我喜欢用最熟悉的技术,虽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打印的还是尼龙做的?

看到时了,先急着看视频了

光敏树脂3D打印的,跟PLA比表面光滑多了,应该还是尼龙好能自润滑还耐磨。
当时第一次玩3D打印,设计的结构太冗余了,浪费了不少材料

网友H:
很牛   楼主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牛   楼主是学生?

2年前是

网友:
更佩服你的毅力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搞成这样,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500多,用的经济型光敏树脂,大概0.7元/g,原始设计的结构还不够优化,浪费了一些材料 ...

现在便宜了,¥361就行,报价可以参考附件

网友:
优秀优秀优秀,真厉害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便宜了,¥361就行,报价可以参考附件

一直用未来工厂,下次看看对比下你这个魔猴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用未来工厂,下次看看对比下你这个魔猴网的

未来工厂也用过,发货很快
魔猴网材料种类多,报价很直观

网友F:
多谢LZ的资料,我也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LZ的资料,我也做一个玩玩。

加油,能在我的基础上改进就更好了

楼主:
最近发现了一款不错的无刷电机,带FOC驱动和位置伺服,通过485控制即可,能够连续旋转,
非常适合解魔方时的多圈旋转动作,就是小贵。

现在常见的方案无非就是采用舵机和步进电机,存在不少缺点:
(1)舵机只能转180度,需要切换动作
(2)步进电机不带位置控制,需要校准

淘宝关键词:无刷云台电机驱动板机械臂 机器人关节电机 旋转绝对值编码器电机
DM4005

网友J:
上次论坛有零点几秒解魔方的。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次论坛有零点几秒解魔方的。楼主厉害

哈哈,那个专为解魔方而生,我这个以乐趣为主

网友:
这个爱好挺好的,佩服。

网友:
楼主软件结构都能玩,牛

网友:
魔方机器人 Mark

网友(2019-05-27):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专为解魔方而生,我这个以乐趣为主

还好,一样只是爱好驱动的,只是做的有点过头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了一款不错的无刷电机,带FOC驱动和位置伺服,通过485控制即可,能够连续旋转,
非常适合解魔方时 ...

要做到多圈旋转不一定要无刷电机,舵机也可以多圈旋转加精确定位的
只是控制电路上稍微要改动一下,然后,额外给剁鸡编个控制代码..

我做的全部都是剁鸡方案..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可以一起

网友K(2019-08-11):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专为解魔方而生,我这个以乐趣为主

你好  你的下位机开源吗?? 就是让舵机转动那个 硬件代码

网友:
看了你说的这个无刷电机,确实不错,就是价格也不错,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http://www.rcr3d.com/intro.html
这个全开源,就是树莓派做的,目前我觉得是开源中做的最好的了,虽然有 ...

我看了这个,把3d文件下载后,淘宝询价,打印费打折后¥1000+,比想象中的贵多了,看官网出的打印套件是$3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你的下位机开源吗?? 就是让舵机转动那个 硬件代码

舵机控制用的是多路舵机控制板,可以直接通过上位机发串口命令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了这个,把3d文件下载后,淘宝询价,打印费打折后¥1000+,比想象中的贵多了,看官网出的打印套件是$ ...

我以为用PLA打印会很便宜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以为用PLA打印会很便宜

我是在淘宝上看问的打印的价格,可能淘宝比较贵吧。

之前也研究过解魔方程序,你用的那个kcube,解魔方部分好像有个开源版本,使用的是C++。
当时移植到手机上(WP8.1  C#, Android Java), 调用手机摄像头,但是一直没有搞定机械部分。

#再次编辑,找了一下之前的图
WP版本

Android版本

Html5+JS  3D版本(通过网络调用web服务(C#版本部署在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在淘宝上看问的打印的价格,可能淘宝比较贵吧。

之前也研究过解魔方程序,你用的那个kcube,解魔方 ...

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就差一步了

网友(2019-10-05):
楼主:魔方颜色识别用的最简单的方法,当光照不同时易发生误识别,需要调整颜色阈值,阀值在C#哪个位置调整呢?我是c#新手问个初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