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之前购买的矿卡上面运行ZYNQ的EMIO控制led的例子

楼主(2019-03-21):
之前有一些ZYNQ的矿卡,大家在论坛上面都了解过,其中有一个还有原理图和PCB。我买的就是这个板子的。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测试MIO和EMIO的例子。
MIO用的是SD卡的9脚,就是有接电阻的那个脚,因为我还没焊接SD卡座,这里只是把它当作输出来用。
EMIO用的是网口旁边的那2个LED灯,这个程序烧进去后这2个灯会1秒钟亮,1秒钟灭。
下面是代码,用的是VIVADO 2018.1的SDK开发的。

楼主:
这个必须用JTAG来调试才能看的,因为暂时还不需要烧录。

网友A:
折腾专用卡时间和精力都不足啊,我宁愿把芯片吹下来焊到另一块开发板pcb上去用

网友:
这个板子的架构就是通用的,FPGA部分以30多个GPIO给出,并且都有保护电阻,比开发板都靠谱

除了USB,该引出都已经引出,或者可以从PL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专用卡时间和精力都不足啊,我宁愿把芯片吹下来焊到另一块开发板pcb上去用 ...

其实真的不折腾。
当初我也用这句话说了别人的,等我自己搞了后才发现,其实这个除了没有QSPI,其他都还挺好。绝大部分资源都可以直接搞。
花费的时间和买开发板的区别不大。

网友:
万事点灯开始  恭喜楼主迈出一大步

网友:
楼主速度啊,我卡在这个 GMII 转 RGMII 这里了,没有FPGA基础,搞得云里雾里的,还没搞通

网友:
点灯成功以后,后面会越来越简单。到最后上linux系统,更新PL就是通过网口下载一个bin文件的事。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会很有搞头才在论坛里发贴的。

楼主:
我现在换新工作了,目前的内容就是负责ZYNQ的ARM部分,FPGA其他人负责,我正在移植ucos3,移植成功了后再发上来。

网友:
楼主又换工作了?

网友B:
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板子,我买了一个也用fpga点灯了,这个板子是入门FPGA的神器,100元的ZYNQ开发板哪里去找,买了板子就会促使你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板子,我买了一个也用fpga点灯了,这个板子是入门FPGA的神器,100元的ZYNQ开发板哪里去找 ...

求个链接

网友:
恭喜楼主点灯成功。目前也刚来到武汉工作。

楼主:
咸鱼上面就有,含运费89块钱可以拿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面就有,含运费89块钱可以拿到手。

什么关键词

楼主:
直接搜索zynq就可以了。然后冒出来一堆便宜板子,找个大概我说的价钱的,然后核对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型号买就行。

网友B:
先声明下哦,我不是店家,我也是想玩zynq的,也点灯了,我是从下面地址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hvm21m70f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声明下哦,我不是店家,我也是想玩zynq的,也点灯了,我是从下面地址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 ...

谢谢,得空看看

网友:
这个有点强了

网友:
必须入手两片,虽然吃灰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上面的例子,其实是3个内容,一个是串口1,这个作为DEBUG串口来使用,使用的是MIO。
另外一个是MIO的GPIO操作。
第三个是EMIO的GPIO操作,EMIO当作GPIO的时候还需要配置一下FPGA的IO口。

串口通信的例子我已经在别的板子上面跑通了,用的是串口0,使用EMIO来做的,周末移植到这个板子上后,就会发布出来。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和PCB吗?谢谢~~~

网友D:
在闲鱼上看见一个30还包邮的,赶紧拍下,不知道会不会发货

有个只要20的,必须要一次买1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和PCB吗?谢谢~~~

其实有朋友已经分享过了,我再传一次吧。

楼主:
另外,ucos3已经在别的板子上面跑起来了。明天移植到这个板子上面来。然后重新开个帖子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朋友已经分享过了,我再传一次吧。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跟风买了一个回来吃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闲鱼上看见一个30还包邮的,赶紧拍下,不知道会不会发货

有个只要20的 ...

有个只要20的,必须要一次买10片...
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只要20的,必须要一次买10片...
能给个链接吗?

这个板子对外有40多个IO口可以用。
如果能用来干点啥,还是挺值得的。所以上面的大牛一次买了1W个,估计是按照吨称重的吧

网友:
跟风110买了两个

网友E:
我有xilinx的下载器,在玩Spartan-6,zynq板子我只用FPGA部分,不需要跑linux,请问楼主,这个板子 能用JTAG烧录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xilinx的下载器,在玩Spartan-6,zynq板子我只用FPGA部分,不需要跑linux,请问楼主,这个板子 能用JTA ...

这个板子就是可以用JTAG烧录程序的。
但是这个JTAG目前是用于调试的。你要想固化的话,需要制作SD卡启动文件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对外有40多个IO口可以用。
如果能用来干点啥,还是挺值得的。所以上面的大牛一次买了1W个,估计 ...

嘘!小声点,低调低调!

网友F:
这个三合一不错,不知道是否在这混
https://www.cnblogs.com/ifpga/p/1026464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三合一不错,不知道是否在这混
https://www.cnblogs.com/ifpga/p/10264648.html

这个不是高速,我已经在制作高速的HS3,正在画图,敬请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个只要20的,必须要一次买10片...
能给个链接吗?

没有了,卖家直接改成了30一片也是10片起卖,我的还以为没有了,结果也给我发了,但是不包邮,到付10元

算下来是40包邮,也比较便宜了,就没退回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了,卖家直接改成了30一片也是10片起卖,我的还以为没有了,结果也给我发了,但是不包邮,到付10元

如果30一片也是10片起卖那跟20一片的区别是啥。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30一片也是10片起卖那跟20一片的区别是啥。汗。

不会是我退回去的坏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30一片也是10片起卖那跟20一片的区别是啥。汗。

我又去看了一下,已经改成20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又去看了一下,已经改成20了

给个链接呢,买点回来玩一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我退回去的坏板吧

你太坏了,坏板退回去让我们这样想买一两片的怎么办。话说坏板是哪边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太坏了,坏板退回去让我们这样想买一两片的怎么办。话说坏板是哪边坏了?  ...

一般都是IO口击穿!我为了这货花了两千大洋做了专门的测试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IO口击穿!我为了这货花了两千大洋做了专门的测试夹具!

告诉吓退货的城市哇,不要踩到地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个链接呢,买点回来玩一玩

已私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太坏了,坏板退回去让我们这样想买一两片的怎么办。话说坏板是哪边坏了?  ...

骚年,拿衣服!
撕逼鱼上,不包好坏的,默认就是坏的,就如同坛子里那个经常卖二手货的卖家,我有一次买了他十个台灯,到手后发现没一个好的,而且全部都是主控芯片坏,买不到同型号芯片,也没有OTP的程序,修都没法修,简单的他那都修好了另卖高价。
运费到付,就是怕你退货,假如不到付,退货运费一人一半,到付则是买家承担来回运费,这是本人十八次担任咸鱼小法庭法官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骚年,拿衣服!
撕逼鱼上,不包好坏的,默认就是坏的,就如同坛子里那个经常卖二手货的卖家,我有一次买 ...

闲鱼达人,

网友:
SDK自带的FreeRTOS也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玩不动啊,虽然便宜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对外有40多个IO口可以用。
如果能用来干点啥,还是挺值得的。所以上面的大牛一次买了1W个,估计 ...

能有用还轮得到出给散户
估计只能吹芯片用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有用还轮得到出给散户
估计只能吹芯片用了
哈哈

是的,一大半吹了拆芯片。去年年底菊花因为米国禁运风险大量囤货,该芯片价格翻了一倍,猛赚了一把。

楼主:
现在咸鱼上面已经有这样的芯片在卖了。不过个人暂时用不上。卖60多块钱一个。

网友K:
JTAG烧写bit文件报错:

program_hw_devices [get_hw_devices xc7z010_1]
INFO: [Labtools 27-3164] End of startup status: HIGH
refresh_hw_device [lindex [get_hw_devices xc7z010_1] 0]
INFO: [Labtools 27-1434] Device xc7z010 (JTAG device index = 1) is programmed with a design that has no supported debug core(s) in it.
WARNING: [Labtools 27-3361] The debug hub core was not detected.
Resolution:
1. Make sure the clock connected to the debug hub (dbg_hub) core is a free running clock and is active.
2. Make sure the BSCAN_SWITCH_USER_MASK device property in Vivado Hardware Manager reflects the user scan chain setting in the design and refresh the device.  To determine the user scan chain setting in the design, open the implemented design and use 'get_property C_USER_SCAN_CHAIN [get_debug_cores dbg_hub]'.
For more details on setting the scan chain property, consult the Vivado Debug and Programming User Guide (UG908).

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JTAG烧写bit文件报错:

program_hw_devices [get_hw_devices xc7z010_1]

是不是你得硬件接线不对。或者vivado工程建得不对。好比芯片型号,ddr等。
我都是一步成功得。你用的是我得工程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得硬件接线不对。或者vivado工程建得不对。好比芯片型号,ddr等。
我都是一步成功得。你用的是我 ...

是你的工程,vivado2018.1
硬件上除了在背面焊个二极管,还需要其他操作吗?

网友:
LZ做个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你的工程,vivado2018.1
硬件上除了在背面焊个二极管,还需要其他操作吗?

用的板子型号跟我一样吗?硬件就只需要背面焊一个二极管让电源导通就行了。
你检查下JTAG口的方向是不是插反了。插反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的板子型号跟我一样吗?硬件就只需要背面焊一个二极管让电源导通就行了。
你检查下JTAG口的方向是不是 ...

EBAZ4205,JTAG没插反,能检测到ZYNQ70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EBAZ4205,JTAG没插反,能检测到ZYNQ7010

这就有点奇怪了。咱们版本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有点奇怪了。咱们版本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

我用的webpack版的,再下载个完整版试试

网友:
正常了,之前可能环境有点问题

网友L(2020-04-04):
能不能传个原理图和PCB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传个原理图和PCB学习一下?

论坛里面都有人传过的,原理图、PCB都有,还是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