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之间常用一个时钟宽度的脉冲作为控制信号稳定吗?

楼主(2019-03-21):
相同时钟的模块之间常用一个时钟宽度的脉冲作为控制信号稳定吗?  大部分模块与模块之间控制信号只有一个时钟宽度, 这样稳定性可靠吗?模块1信号A拉高一个时钟周期后拉低, 模块2检查A信号作为标记或者计数等作用。  有没有隐患?

网友A:
一般都是一个时钟脉冲宽度,如果二个模块之间是不同时钟信号源,还需要进行同步操作;如果是同一个时钟源,那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一个时钟脉冲宽度,如果二个模块之间是不同时钟信号源,还需要进行同步操作;如果是同一个时钟源, ...

同一个时钟!  大量使用这种模式作为模块间信号传递。       避免留下隐患,各位大牛有什么看法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一个脉冲宽度信号进行一些控制信号的传输,只要保证时序约束满足条件就不会有问题的,大胆使用

网友:
走线长度、电气特性、时钟频率这些都会影响结论

这种控制方式在芯片上很常见,比如同步RAM、DDR、AD等等很多,如果适合应用场景肯定没问题,没啥隐患

网友B:
不好。当然高频信号没办法
可以的话话,低频信号 发送50%的占空比,输入的时候加入多次采集滤波,然后用一个周期的延时后整形成单周期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当然高频信号没办法
可以的话话,低频信号 发送50%的占空比,输入的时候加入多次采集滤波,然后用一 ...

你是特意来搞笑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特意来搞笑的吧?

那是你没用多个fpga...........或者没有和外部芯片进行同步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用多个fpga...........或者没有和外部芯片进行同步通信

你仔细读下楼主位的文字,隐意就是一个FPGA内的各模块。

楼主:
我指的是一个fpga内的各模块!  如果是不同时钟或者芯片肯定要同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