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光耦隔离电路,请给大神给提提建议

楼主(2019-03-21):
基本目的:
设计一个满足通信速率到1Mbps 具备基本保护的rs485接口电路

思路来源于本论坛的各位大神的帖子 光耦+dcdc+485+74hc

保护部分参考了世健方案 但是感觉这些料不好买 请问有代替的 求推荐

另外,我看网上有的说为了达到高速,对光耦旁边的电阻有要求,请问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请给位大神再给看看,提点建议。

如果其他人能用到,也算做了一点小贡献

根据楼下大神的帮助改了一版

继续求推荐更好的方案,特别是保护部分。

网友A:
都已经使用3颗6N137了,不如直接使用一颗3/4通道的隔离芯片省事。成本差不多,设计简化很多。

网友B:
“保护部分参考了世健方案”,呵呵,TBU,好奢华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使用3颗6N137了,不如直接使用一颗3/4通道的隔离芯片省事。成本差不多,设计简化很多。 ...

因为使用场合原因无法使用磁隔离芯片

请问有其他多通道的隔离芯片吗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部分参考了世健方案”,呵呵,TBU,好奢华的保护~

经验不足,求推荐,保护求替代方案

网友C:
周立功有485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有485隔离模块

周立功或者(morsun)的产品 rs485隔离模块速度最大500k 我需要1M

请问有其他产品替代吗,有现成模块产品最好。

求推荐

网友D:
荣湃的隔离芯片,几块钱一片
买过150k的三通道隔离,1块7。1m的要贵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荣湃的隔离芯片,几块钱一片
买过150k的三通道隔离,1块7。1m的要贵些吧

谢谢 我去找找看

继续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荣湃的隔离芯片,几块钱一片
买过150k的三通道隔离,1块7。1m的要贵些吧

刚查看了 原来这个是容隔的  而且对比下来指标好厉害

学习了 原来除了光隔离 磁隔离 还有容隔离

再他们网站上我看了介绍 原来 ti的 也是容隔的 我还以为是磁隔离的

楼主:
荣湃 π132U61M 挺合适的 但是在立创买不到。。。
TI 四通道 ISO7241CDWR  立创 ¥17.43
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验不足,求推荐,保护求替代方案

鄙人就是世健ESPL的,呵呵,基于Bourns TBU的方案,是我们Office老大做的~
“原来全是套路!三个经典的RS-485端口EMC防护方案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湃 π132U61M 挺合适的 但是在立创买不到。。。
TI 四通道 ISO7241CDWR  立创 ¥17.43
大家觉得怎么样  ...

我们拜访下来,做工业的客户,最便宜的数字隔离器,还是Silicon Labs的容隔SI86xx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湃 π132U61M 挺合适的 但是在立创买不到。。。
TI 四通道 ISO7241CDWR  立创 ¥17.43
大家觉得怎么样  ...

淘宝,有代理商的店铺,可以买样片

网友:
看下安华高的方案,以前好像在哪份文档里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就是世健ESPL的,呵呵,基于Bourns TBU的方案,是我们Office老大做的~
“原来全是套路!三个经典的RS ...

是的  我就是看的这个文章

楼主:
刚才在ti搜索芯片 发现他还有 具有集成变压器驱动器的隔离式 485 收发器 例如ISO3086T

这个是不是更简单了

而且他这个隔离原理应该不是磁隔离吧

楼主:
另外对于后端的保护 请大神指导指导 给点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在ti搜索芯片 发现他还有 具有集成变压器驱动器的隔离式 485 收发器 例如ISO3086T

这个是不是更简单了 ...

有评估过集成隔离电源的ADM2587E过?
用手机回复的,可以搜下去年我在坛内发的Isolator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对于后端的保护 请大神指导指导 给点建议

为保护而保护?有具体的EFT/Surge指标?
ADI提供有芯片级,就过了Level 4 EMC的隔离485收发器(目前仅信号隔离,e.g. ADM3095E)

网友:
变压器算是磁性原件吧?电源除了线性降压,要有电感,也是磁性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评估过集成隔离电源的ADM2587E过?
用手机回复的,可以搜下去年我在坛内发的Isolator帖子。 ...

感谢大神回复
我也想用这个,但是我做的这个小东西所工作环境外部磁场比较强。adm2587E是磁偶隔离。感觉会收到干扰,不敢用。所以找其他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评估过集成隔离电源的ADM2587E过?
用手机回复的,可以搜下去年我在坛内发的Isolator帖子。 ...

ADM2795E 我觉得最合适了 既有隔离 又有 保护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 磁偶隔离的对外磁场敏感吗?

另外 我对价格不敏感 因为是做试验用品 。所以能简单可靠最好。

网友E:
6n137怎么就不好了?!又便宜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137怎么就不好了?!又便宜又快!!!

主要是技术不到家

怕出问题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上ADM2483,很靠谱,也不贵。
怕干扰?先搭块板试试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M2795E 我觉得最合适了 既有隔离 又有 保护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 磁偶隔离的对外磁场敏感吗?

等你来问价格呢~
呵呵,其实物廉又价美,是需要国产对应器件,来推动的,就如ADM2587E至今依旧¥20+,因T/M公司,至今无pin2pin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DM2795E 我觉得最合适了 既有隔离 又有 保护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 磁偶隔离的对外磁场敏感吗?

iCoupler磁隔离是ADI fellow陈宝兴主持开发的,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

你所问的抗磁场性能(空心变压器,OOK等调制,近磁场耦合很小的),详见附件RFQ,“2.4.6 iCoupler 产品对外部磁场敏感吗?” ,以及去年我的贴子,“ADI ISO Technology & Products”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440-1-1.html

网友:
RS485光耦隔离电路   6n137工业产品使用一种都很稳定

网友:
光耦工作在放大区速度远远大于饱和区,类似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来问价格呢~
呵呵,其实物廉又价美,是需要国产对应器件,来推动的,就如ADM2587E至今依旧¥20+,因T ...

ADM2795E 我看了立创海外 大概100+ 也还好 反正量小
我来买来试试

楼主:
另外 非常感谢 各位大神的好建议。

暂时先用ADM2795E 来试试看。

网友:
速度要求挺快 一般用ADI的磁隔离或者我电容隔离, 但是电容隔离电压比较低

网友F(2019-07-10):
引用 网友B:
“保护部分参考了世健方案”,呵呵,TBU,好奢华的保护~

你好!
我的模块是金属外壳作业的,然后我的外壳没有接大地。那么按照贵司的图纸,Signal Ground 接信号地。那么这个Earth Ground 需要怎么处理呢?可以悬空吗?

网友(2020-01-17):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需要如此高的防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的模块是金属外壳作业的,然后我的外壳没有接大地。那么按照贵司的图纸,Signal Ground 接信号 ...

来个线接大地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的模块是金属外壳作业的,然后我的外壳没有接大地。那么按照贵司的图纸,Signal Ground 接信号 ...

这个文档是adi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