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里给四层板的地敷整块铜

楼主(2019-03-21):
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现敷铜选项里找不到中间的地和电源层。所以敷不了铜。
所以请教正确敷铜的姿势

网友A:
你选的plane是负面的,要选layer就可以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plane是负面的,要选layer就可以铺。

不太明白,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B: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删掉Plane,添加Layer
跟在Top、Bot一样放置敷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否说详细些

负面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没有的,没看到黑色的就是有铜皮的。所以本来就是一块铜皮来的。你要指定网络就好了,不需要去铺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删掉Plane,添加Layer
跟在Top、Bot一样放置敷铜

正解 。。。。。。。。。。。。。。。。。。。。。。。

网友:
5楼解释清楚了,连上网络就好了,不用铺铜

网友C:
如果用plane不用layer,还能少量布线吗?

网友:
负片层 本来就是一层全是铜皮,你需要做的就是按需分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plane不用layer,还能少量布线吗?

用layer就跟顶层底层一样走线,该铺铜就铺铜。如果用plane就是负层显示。你只需要分割成不同的块,指定网络在区域内相同的过孔就会自动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yer就跟顶层底层一样走线,该铺铜就铺铜。如果用plane就是负层显示。你只需要分割成不同的块,指定网 ...

学会了,感谢。四层板没怎么弄过,还以为姿势不对

网友:
地层还是plane方便,只要指定网络,过孔什么都自动避让。如果电源层布线,比较偏爱信号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