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知道CC2530组网的所有成员?

楼主(2019-03-21):
联网的过程看不到,现在的做法是加入网成功后给协调器发个信息,协调器保存这个成员的短地址。
问题是,其它成员要向协调器发申请短地址列表才能知道另外成员的存在!按理说应该不会设计成这样吧?

网友:
你是想让路由和终端都知道所有成员的短地址?

网友:
加入成功,协调器可以拿到入网的设备信息
退网成功,协调器可以拿到退网的设备信息

一个网络就一个协议器,它都知道,还能主动删某个设备

网友:
其他成员,只能主动去获取协调器组内的成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