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板对板连接器的核心板如何批量测试?

楼主(2019-03-22):
如题,我找到的松下AXK5Fxx547系列插拔次数才50次,国产B2B端子可能更少,底板是如何扛得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测试治具,编写测试代码

没见过这种测试治具,你有图片吗?

网友(2019-04-23):
测试探针做夹具

网友B:
写的最多插拔50次,那是指你要长期运行的。如果只是测试的那一会能接触好就行,实际上你插拔500次也可以。什么时候真的用坏了,就重做一个底板呗,不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最多插拔50次,那是指你要长期运行的。如果只是测试的那一会能接触好就行,实际上你插拔500次也可以。 ...

嗯,这位兄台说的的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