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蓝牙键盘,为何打不上字呢?键盘是好的,电池新换

楼主(2019-03-22):
WIN10的系统,SURFACE PRO 3的主机。

网友A:
您截的这个图片的更上方,应该有个新增蓝芽或其他装置的一个 +号,点选它后再选加入蓝芽。待搜索到装置并显示装置名称后将其加入,输入此蓝芽装置的预设密码,然后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截的这个图片的更上方,应该有个新增蓝芽或其他装置的一个 +号,点选它后再选加入蓝芽。待搜索到装置并 ...

谢谢,您说的是蓝牙的连接过程,而我这上边,已经如您说的那样操作过了,并且显示连接上了。。。。。但就是不能打字。

网友:
国内现代的家电产品还是不要买了,只是贴个商标而已,质量和产品定位都很差。

网友:
既然鼠标能用,要不要先把鼠标断了,单连键盘试试?然后再把鼠标给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