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自带的文件stm32hxxx_hal_mmc.c调试驱动EMMC

楼主(2019-03-22):
最近调试emmc,发现stm32自带的文件stm32h7xx_hal_mmc.c,stm32f7xx_hal_mmc.c,stm32h4xx_hal_mmc.c就可以驱动。
在HAL_StatusTypeDef  HAL_MMC_Init(MMC_HandleTypeDef *hmmc)函数中加入适当延时:

HAL_StatusTypeDef HAL_MMC_Init(MMC_HandleTypeDef *hmmc)
{
  /* Check the MMC handle allocation */
  if(hmmc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DMMC_ALL_INSTANCE(hmmc->Instance));
  assert_param(IS_SDMMC_CLOCK_EDGE(hmmc->Init.ClockEdge));
  assert_param(IS_SDMMC_CLOCK_POWER_SAVE(hmmc->Init.ClockPowerSave));
  assert_param(IS_SDMMC_BUS_WIDE(hmmc->Init.BusWide));
  assert_param(IS_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hmmc->Init.HardwareFlowControl));
  assert_param(IS_SDMMC_CLKDIV(hmmc->Init.ClockDiv));

  if(hmmc->State == HAL_MMC_STATE_RESET)
  {
    /* Allocate lock resource and initialize it */
    hmmc->Lock = HAL_UNLOCKED;
    /* Init the low level hardware : GPIO, CLOCK, CORTEX...etc */
    HAL_MMC_MspInit(hmmc);
  }

  hmmc->State = HAL_MMC_STATE_BUSY;

  /* Initialize the Card parameters */
  if(HAL_MMC_InitCard(hmmc) == HAL_ERROR)
  {
    return HAL_ERROR;
  }

  HAL_Delay(20);///////加入适当延时

  /* Configure the bus wide */
  if(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hmmc, hmmc->Init.BusWide) == HAL_ERROR)
  {
    return HAL_ERROR;
  }

  /* Initialize the error code */
  hmmc->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NONE;

  /* Initialize the MMC operation */
  hmmc->Context = MMC_CONTEXT_NONE;

  /* Initialize the MMC state */
  hmmc->State = HAL_MMC_STATE_READY;

  return HAL_OK;
}

网友A:
关注 ,一直想试试emm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 ,一直想试试emmc

你按sd接就能直接sd卡读写方式操作emmc。我已经飞线了3台设备。

网友:
EMMC 5.0 能用么?4.xx 都快全部淘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按sd接就能直接sd卡读写方式操作emmc。我已经飞线了3台设备。

底层扇区 函数读写也不用修改吗?底层怎嘛区分他是SD还是EMMC 或者应用上能识别出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扇区 函数读写也不用修改吗?底层怎嘛区分他是SD还是EMMC 或者应用上能识别出来吗?谢谢 ...

其实差不多,稍作修改。现只针对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层扇区 函数读写也不用修改吗?底层怎嘛区分他是SD还是EMMC 或者应用上能识别出来吗?谢谢 ...

EMMC自动降级标准SD协议。其初始化貌似也是SD,然后动态切换的吧,你可以查ONFI,我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