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EPWM模块,如何自由开启和关断PWM的输出

楼主(2019-03-22):
用28335做功率管的控制,碰到下面几个问题:

1、如何如何自由开启和关断PWM的输出?
2、在EPWM初始化的时候,PWM引脚的输出是什么样的?
3、如何保证程序运行到正常PWM输出之前,不会出现PWM引脚输出高电平,导致炸管现象?

欢迎各位技术大牛指导,和讨论。

楼主:
想到了4种方式:
1、修改GPIO口的配置,将PWM引脚改为GPIO口
2、将所有的EPWM模块的寄存器清0,注意不要配置为互补模式
3、关闭PWM模块的时钟
4、采用错误联防,用软件触发错误事件产生,封锁PWM输出

目前遇到2个问题:
1、错误联防方式,未实现,软件强制产生错误后,PWM仍然有输出
2、每次关闭PWM波形后,重启PWM发现时钟计数不是从0开始

哪位大侠弄过这块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