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按着遥控器的+,-键不放,让数值连续的增加或减少

楼主(2019-03-22):
按着遥控器的+,-键不放,让数值连续的增加或减少,解码程序该怎么写?
我原来的程序是按一下,数值变一下的

网友:
重复发送信号啊,还能怎么样

网友:
解重复码, 可以参考下Irmp

网友:
需要读到“连发码”

网友:
我用的遥控按着不放是发送重复码,和第一次发送的不一样,收到重复码判断上次收到的那个键值是什么就行了

楼主:
搞了几天,还是搞不定,哪位高手能详细指导一下啊?最好有参考代码,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几天,还是搞不定,哪位高手能详细指导一下啊?最好有参考代码,先谢谢了! ...

在你另一个帖子里,附上了参考代码。提醒下,重复发帖,会封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