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隔离式编码器直流调压板调压器 高线性度HCNR201

楼主(2019-03-22):
全隔离的呦
没想到HCNR201 这东西这么好用  就是没彻底明白他的工作原理  有知道的讲解下

视频:本视频为第一版调压器,客户使用过程中发现用模块电源高频干扰会漏电,所以现在版本改为变压器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f=51847157&o=1

网友A:
HCNR201 这个东西我没记错是线性光耦,他的线性度不是很好,而且个体差异也不小,你用这个你的24bit ADC 就没什么用了,我以前做工业的都是直接外部挂SPI ADC 然后ADUM1401进来

网友:
HCNR201文档里写很清楚了啊
线性光耦,然后里面有两个接收端,你可以用其中一个来补偿各种问题
可惜假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NR201 这个东西我没记错是线性光耦,他的线性度不是很好,而且个体差异也不小,你用这个你的24bit ADC 就 ...

线性度还可以吧  0.1%以内  另外我没用24位ADC了 用的是DA输出  这是个输出0-10V的隔离模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度还可以吧  0.1%以内  另外我没用24位ADC了 用的是DA输出  这是个输出0-10V的隔离模拟电压 ...

你实际测量能到0.1嘛? AD有一体化的全隔离ADC DAC就是比较贵,看客户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测量能到0.1嘛? AD有一体化的全隔离ADC DAC就是比较贵,看客户预算了 ...

单纯搭电路测量过HCNR201  0.1%妥妥的  差不多0.02%-0.05%那样子 用的DMM2450+DMM7510测的  这个板子上因为用的工控上 精度没那么高 用的也就是自带的12位DAC 到不了0.1% 也就0.5%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纯搭电路测量过HCNR201  0.1%妥妥的  差不多0.02%-0.05%那样子 用的DMM2450+DMM7510测的  这个板子上因 ...

他这个东西主要问题是每一片不一样,然后千万别买到假货,我是不太敢在国内用这个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东西主要问题是每一片不一样,然后千万别买到假货,我是不太敢在国内用这个片子的 ...

这个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