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拼板另外收费?麻烦审核是给个提示行不?

楼主(2019-03-22):
有个很小板子,1.5x2cm 做50片,算小批量的。
为了快,我用邮票孔拼成了2x5,PC助手下单提示费用30块。

后来审核完了提示扣款78

看了下订单列表,订单金额改成了78了。也没任何提示,点入费用清单发现多了一个其他费30块,快递费14块....

有点莫名其妙

麻烦JLC审核后最终价格和预估价格不一致时给用户一个提示,为什么会不一致的。
审核结果那几行红字希望能给出真正的审核意见(比如说:出现了拼板,总价做了修改等等),审核员审核出的问题,而不是例行公事!

然后我翻遍了整个助手,没有看到PCB打样的单价表,已经额外收费的说明,比如拼板等收费说明。

如同到饭馆吃饭,没有价目表。

助手也没有给出你们的工艺参数数据,这个数据是要及时更新的。

也许我眼睛花了,确实没找到。

另外,我以前也就拼了一次邮票孔,当时有SMT,总价很高,确实也没注意审核后的总价变化了。

网友:
据我所知,同款拼版不超过5-10块不加钱    意思是    “    同一个板不管你怎么总共拼不超过5-10块     ”

网友A:
您这个大约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有少量情况,系统表现不完全,或表现不出来,需要人工帮加上);小PCS数超10PCS(或同款拼板边长超10CM)会正常收费,有工程费+板费的情况。

楼主:
想明白了,特殊情况。

网友:
其实不懂也可以咨询客服QQ的

楼主:
糊涂账一笔。
下次肯定不会选默认扣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大约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有少量情况,系统表现不完全,或表现不出来,需要人工帮加上);小PC ...

30元特价,邮票孔拼版,不是v割拼版,相同10片内,是否不收拼版费。

楼主:
希望Jlc能在软件上列出打样服务的单价,优惠的范围,有哪些限制。
而不是让用户去问客服,或者凭自己的想象。
跟客服反映问题,客服第一反应是我们嘉立创没问题,已经告诉你了。所谓告诉就是,最下面备注里,加了做5大片,50小片。还不是红字。
收费明细也是不对的,让用户去猜。跟客服提个改进意见,客服是没什么反应的。反正是你客户没弄清楚,我们没错……
   就算按工程费加版费,算下来金额也是不对的。
不过也就误差了3块钱,我也就算了。
    JLC性价比做到了行业领先,但服务意识有待加强!

网友B:
JLC相同的多拼在一起怎样收费呀?
前几天 一块 0.8*8 cm的板 拼成10拼  8*8大小。(我也没办法 最小V割要8cm )  5块板(也就是一共50小块)收费 175 还加邮费。    只做5块的话 30还包邮,单做50块 65不包邮,拼版做了50块就要 175 简直不知道怎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相同的多拼在一起怎样收费呀?
前几天 一块 0.8*8 cm的板 拼成10拼  8*8大小。(我也没办法 最小V割要8 ...

其实0。8CM,这种板一接是不接的,批量大一点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Jlc能在软件上列出打样服务的单价,优惠的范围,有哪些限制。
而不是让用户去问客服,或者凭自己的想象 ...

你这个并不是因为邮票孔收费,而是你这个不是在特价范围,特价范转是长宽在10CM以内打样5片,这不含有拼片,  你的这个板子计算方是工程费50+板费  =总费用,
审单员审出来后补上了差的金额,就直接放在了其它费用之列,当然这个软件在审单的时候可以改进一下,直接出现工程费加板费的计算清单!
还有对于极个别的费用,很早就公布相关的情况,当然里面的部分如色现在以经取消了:https://www.sz-jlc.com/portal/t7i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