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RAM->SDRAM->SD CARD 写入速度极慢

楼主(2019-03-22):
最近在搞STM32H753的东西, 然后让ST的FAE 帮我们写代码, 他们的硬度工程师告诉我他需要13uS 把512byte的数据从SRAM MDMA传到SDRAM,虽然说SRAM SDRAM共享一个32bit的FMC但是这个速度, 我真的一口血吐在了屏幕上

我能想到的原因可能是他没有用internal SRAM 做buffer, 直传的话需要不停的来回切BUS 和片选,但是我看他给我的示波器图像,传512 byte 数据的时候,SDRAM和SRAM的片选得切了几百次, DMA的buffer不应该这么小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SDRAM需要不停地刷新cell,会把bus抢过去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

网友A:
512byte,cache应该装的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byte,cache应该装的下把?

我也觉得是,H7的Cache 有足足16KByte的 Cache,问题是SDRAM的BANK ADDRESS是NON-cacheable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H7的Cache 有足足16KByte的 Cache,问题是SDRAM的BANK ADDRESS是NON-cacheable 的 ...

我晕,貌似fae是dma直接片外对片外传输,当然要频繁切换了。dma控制器又没有cache。你要先dma传到tcm里面,再dma往sdram里面写,这样就是两次连续操作了。

网友C:
512Byte为啥要到SDRAM里去兜一圈?直接从SRAM->SD CARD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2Byte为啥要到SDRAM里去兜一圈?直接从SRAM->SD CARD不行?

SRAM 是个fpga , 只是把fpga当成sram 来读, 512byte 只是单次传输,频率是50Khz 等效速率25MByte/s 直接写sd 卡buffer 不够大数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貌似fae是dma直接片外对片外传输,当然要频繁切换了。dma控制器又没有cache。你要先dma传到tcm里面 ...

我感觉也是,但是他怎么做到512byte 来回切几百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但是他怎么做到512byte 来回切几百次的........

dma每次只能读一个字-你16位sram就要256次,8位sram就要512次。

网友D:
LZ,您知道ST的DMA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用过这个高级的片子,我只用过F1和F0的,用过了之后,使我对DMA的印象大大改观。DMA从来就没有保证过它的速度,他只是保证了内存(和外设)直接传输而不用经过CPU。但是对于数据直接拷贝来说,比memcpy都慢了不知道多少。
借用编程语言的术语来说,DMA就是提供了一个异步的解决方案,但是要用到同步的情形却用异步来解决,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您知道ST的DMA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用过这个高级的片子,我只用过F1和F0的,用过了之后,使我对DMA的印 ...

对,你说的没错,dma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cpu 干涉,实际上也是保证速度的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这个确实需要异步,cpu 还要干其他事情。问题是我不知道st的fae 为什么要这么写,sdram sram 来回切的cost 是相当的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每次只能读一个字-你16位sram就要256次,8位sram就要512次。

st 的mdma 我看介绍是可以做mutiple beats 的,最高好像是128beats 但是我一开就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st 的mdma 我看介绍是可以做mutiple beats 的,最高好像是128beats 但是我一开就挂 ...

那你得找手册了,我没用过,当时做vga摄像头接收时只是用dma收数据,然后再用串口慢慢往pc传。。。那个dma是非常快的,因为我直接往片内sram里传。片内sram可以保证带宽和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