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画2层电路板,如果信号线和电源线交叉谁过孔?

楼主(2019-03-22):
请问一下大家,画2层电路板的时候,大家如果遇到开关量信号线和电源线交叉谁过孔?如果是网络芯片w5500的spi这种稍高速一些的线和电源线呢?

网友:
两层一般是电源打过孔

网友:
肯定是电源,只要电源的内阻一般比较小

网友:
电源啊,电源孔如果怕承载能力不够可以做成焊盘然后SMT时候填焊锡

网友A:
如果是IRQ、Enable、ChipSelect这类信号线,还是让信号线走过孔电源直连比较好吧?

楼主:
我也感觉是电源过孔好一些 毕竟都是直流信号,但是有的工程师说自己从来都是信号过孔,他说一个板子电源做好了,问题就不大,电源少过孔;信号线能量小,速度低,宁愿信号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RQ、Enable、ChipSelect这类信号线,还是让信号线走过孔电源直连比较好吧? ...

是的 我也觉得信号量这种线还是给电源让路吧,但是话说回来,stm32的通信线,通信速度应该还不到我们需要考虑这么多的程度吧;地平面完整是最重要的吧

网友:
个人习惯性走电源过孔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电源远比信号重要。

网友B:
原则上是信号打孔,但是也要看信号要求,如果信号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电源打孔。。所以这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哪个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是信号打孔,但是也要看信号要求,如果信号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电源打孔。。所以这种不能一概而论, ...

兄弟 一看你的头像就知道你是专业的  professional!

网友:
看来我是另类,我会选择信号线过孔。
因为我考虑到更多的是,电源信作为整个电路的回路,阻抗越小越好,转折点越少产生的电磁脉冲干扰越小。(不知专业术词怎么说的)
最近做数播,数字模拟电路一起,对于这个很敏感。

网友:
电源线够粗就行,信号线通了就行。。。

网友:
楼上专业

网友:
这个当然要看信号是什么信号,电源是什么电源,没有一定是信号过孔或者一定是电源过孔,得看实际情况,11楼说的就很对

网友:
谁不重要谁打孔

网友:
果断电源。
信号线阻抗高。

网友:
赞同11楼的说法

网友:
赞同11楼的说法。
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

网友(2019-04-23):
是的,看情况。信号线不是很高速的,打过孔。电源能直连就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