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2开发板电容触摸屏读取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9-03-22):
买了一个972开发板带的电容触摸屏,电容屏是1024x600的但是触摸触摸屏最右边越宇哥手指宽度没有坐标输出。
后来让开发板商家支持高了很久,说弄不了;没有配置表。
后面又给我发了一个触摸屏,也给新的程序我;这次整个触摸屏都有坐标了;但是没有1204x600;x是从15到1011  y是从17到582
老板说是正常的让我映射一下。

我的疑问是:
1.电容触摸屏是1024x600;应该就能输出1024x600的吧?是不是开发板老板蒙我
2.如果要映射这样映射?

网友:
电容屏要配置表的。配置表可能还含有CRC,可以自己对着屏控制芯片改。也可以让电容屏厂家改。都需要改linux 电容屏驱动。

网友:
果断退货     电容屏没正确的固件(或配置表)是没法玩的

网友:
你买的哪家的板子,我买的酷客的还不错,也配的电容屏,7寸,800X480

网友:
移植过UCGUI的就知道,我的电阻屏是12位采样的,从0-4095,但是屏才320*240,难道我赚了?
当然不是,卖家说得对,是要映射到物理分辨率的。

网友:
电容触摸屏控制器是什么芯片?
常见的芯片都需要配置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