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给MAX232坏怕了

楼主(2019-03-22):
常短路  发烫。以后都想用三极管电路取代232了。做几片东西不多,坏太麻烦。

网友:
如果各种来路的坏,那么自己的问题概率大

网友:
无非是芯片问题OR设计问题,无他。

网友A:
早已决定,永不录用MAX232。假货泛滥。。。

网友B:
热插拔吧。

这玩意儿不支持热插拔。

配上正负12V的ESD会好一些。至少热插拔损坏的概率小多了。

网友C:
正规渠道买10块钱以上的片子。淘宝的1-2块钱千万别用。

网友D:
我就好奇了,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用232的场合?
PC都默认不提供232多少年了。。。(主板上可能还留了一组232插针,但是后挡板一般不会引出了)

网友E:
工控上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
嫌贵可以买sp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热插拔吧。

这玩意儿不支持热插拔。

调试的时候都是热插拔还没有坏过,生产也没见这个东西坏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控上还是有很多的

工控不都是485和4-20mA么

232太不靠谱了,又不能象485一样串一大串

网友:
去年淘宝买过假货,后来发现淘宝几块钱的基本都是假的,上电就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规渠道买10块钱以上的片子。淘宝的1-2块钱千万别用。

立创商城的就三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的就三块多。

惭愧呀,没在立创商城关注过这个片子。公司里面用的都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调试的时候都是热插拔还没有坏过,生产也没见这个东西坏过

我这边用的是MAX3232EUE 用来单机调试

客户有搞坏过,坏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热插拔。

后来给它加了正负12V的ESD,热插拔损坏就几乎没有了。

网友G:
好多年不用max3232了,假货太多。全部使用sp3232,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要说采购渠道才行啊

网友:
买到假的了  正常

网友:
芯片供电串个10欧以内的限流电阻,再便宜的232也不怕烧。

网友:
上电就发烫的肯定买的便宜货,我以前就吃过这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用的是MAX3232EUE 用来单机调试

客户有搞坏过,坏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热插拔。

用的是什么ESD芯片?

网友:
上电发烫的必然假货,话说sp3232也是假货很多的

网友:
用的是sp3220一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好奇了,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用232的场合?
PC都默认不提供232多少年了。。。(主板上可能还留了一组232插 ...

工业上还是很多的

网友:
sp3232没发现过问题呀

网友:
用过很多立创商城的SP202了,没坏过,不过我习惯上在输入输出都串联一个小电阻,这样随便你怎么折腾输出的那三条线,都不会造成短路电流很大的情况,想烧都难,顶多也就是负载偏大一点,在对地并联一个小电容,普通的静电也可以扛得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控不都是485和4-20mA么

232太不靠谱了,又不能象485一样串一大串

很多PLC都提供232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已决定,永不录用MAX232。假货泛滥。。。

Maxim公司已被MBA专业,以及Avnet玩残。。。
3PEAK接口产品了解一下(总不至于还有人没节操去高仿3PEAK吧,我想~)
http://3peakic.com.cn/Cn/product/index/catid/18.html

网友H:
淘宝几毛钱的MAX232 发烫是十之八九的概率,还是要购买立创的232,哪怕选TI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几毛钱的MAX232 发烫是十之八九的概率,还是要购买立创的232,哪怕选TI的也行 ...

立创那里SP3232也已经很好了,更不用说TI的了。才2元多而已。

网友:
我还真的都用MAX232,
自从在微雪买了正品之后,就再也没吊链子过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直接用反相器代替了。

网友:
TB买贵的就是了,5元以上成功率就有了。
另外只要有“国产大芯片”这样字样的卖家,基本就是专卖发烫版

另外山寨232,如果外围电容换成 0.1uF,据说可以降低发烫的机会,不过显然牺牲驱动能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早已决定,永不录用MAX232。假货泛滥。。。

  线路不是太长的话,用  74xx86 替代吧,还是TTL与232兼容用

网友:
3PEAK的232芯片,之前我测试过一款发现没有负电压生成,而对比的SP232是有的。大家使用的时候最好测试下3PEAK的,感觉3PEAK通过简化功能来降本

网友J:
送你个电路,不怕坏

网友:
那些电阻是1206封装的?还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
有ESD等级高的,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送你个电路,不怕坏

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
我也纳闷了,1.6元的SP3232EEY,从来就不曾坏过。热插拔的客户多了去了,也没见坏。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路不是太长的话,用  74xx86 替代吧,还是TTL与232兼容用

74xx86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好奇了,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用232的场合?
PC都默认不提供232多少年了。。。(主板上可能还留了一组232插 ...

仪器仪表工控大把232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多年不用max3232了,假货太多。全部使用sp3232,价格便宜量又足

一样假货泛滥

网友:
这个之前买过小批量的MAX, 也是发热或通讯不上,换了SP 的就没问题。市面上假货多。

网友(2019-04-23):
这芯片假的多,小心了

网友:
很多仪器工控上还是标配,这玩意用的还很多早点淘汰算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三级管代替用了很多年了,坏的机率几乎为0

没研究过三极管方案,两路电平转换,得多少个零件?
这货有个电压泵在里头。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没研究过三极管方案,两路电平转换,得多少个零件?
这货有个电压泵在里头。 ...

三极管方案是不符合设计标准的,可以说是旁门左道;
需要的电压是重对方标准发送IC(MAX232)哪里获取的,就是偷电;

2个都是用三极管方案的产品在放在一起通讯,就搞笑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方案是不符合设计标准的,可以说是旁门左道;
需要的电压是重对方标准发送IC(MAX232)哪里获取的 ...

哈哈,两个偷电的接一起就好玩了。
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电压泵还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一个小电容就把能把3.3V电压泵到12V

网友:
假货太多,的确要注意。太便宜的不要用。

网友:
大概率是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需要全双工的地方 改成422

网友:
加上保护会好很多

网友:
换ADM202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送你个电路,不怕坏

还接个电感,太夸张了

网友:
ic是假货吧?

网友:
假货不知道有多少 , 就像是LM2596一样,这种普通芯片还不如买国产的,至少可以签合同,有售后,,,

网友:
在假货宝买的小板,已经焊好了max232和5个电容,但是有的会芯片发热,只好在mouser买了max232全部换掉

网友(2020-07-31):
淘宝买的MAX232,1块多一个,上位机发送一次成功后就死机了。是不是假冒芯片?

网友:
土豪,用美信的,怕是假货太多吧!

网友(2020-08-30):
真的不理解232为什么还大行其道,特别是有些开发板甚至配两个。破负压机制折腾人,插座傻大粗, 还是觉得改422/485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两个偷电的接一起就好玩了。
我第一次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电压泵还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

好像只是倍压的,3.3V*2=6.6V;

之前的5V可以倍压到10V

网友:
用正牌的SP3232EEN即可,我们用了好多年了据我所知没见一个坏的。哈哈,不过估计大部分板子的232口实际没人用过。但是少数人用也不能没有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基本没坏过,最早12年左右了,包括淘宝1元内的,也有用过1万来片吧,各个不同店买的,起码买过6,7个店,每次1,2百片少量买,我的是出来都是串个360欧的电阻

网友(2020-10-23):
用过Max232,原来是能到9V,最近买的就只有7V了,sp232,232端口只有5V左右

网友:
只用 TTL 和 RS-485,遇到 RS-232 就把它就近轉成 RS-485 再用。RS-232 不僅座子討人厭,線更令人討厭,各種公的母的,交叉的不交叉的,長的短的,帶流控不帶流控的,整一堆,線又笨重。

準備抽時間再做幾個小的轉接板,之前的太大。沒錯,唯獨使用 RS-232 就是轉接板了,之前想買好點質量的座子都不怎麼買的到。又不想為了破 232 來個跨國直郵。

接線麻煩的 232 和 422 會慢慢淘汰。

网友:
我也是用的MAX232,经常坏,发热严重,后面换成2302了,就没坏过,估计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