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买的趴趴狗520行车记录仪又坏了,大家教我怎么修

楼主(2019-03-22):
PAPAGO GoSafe520车载汽车行车记录仪
哎呀,用火狐浏览器没法上传图片,反正坛子里对这个记录仪应该挺熟悉的了,早前看到莫大买这个牌子我也买了个。
买了不到半年就坏了,每次开机都要设置时间,应该是内部某个电容坏了吧,当时寄回厂家修的。
现在又坏了,看看能不能自己修一下。

有没有谁修过这种记录仪啊,自己动手可行性高吗,需要换哪个器件啊?

网友:
没时间大部分是电池的事情。记录仪一般内部都会有个锂电池的,有锂电池还会给你配个维持rtc的电容?

网友:
趴趴狗的质量真没得说,我都坏了3个了。楼主换超级电容试试。

网友:
里面没锂电池,用的法拉电容

网友:
换电池吧,长期曝晒高温,电池没爆炸是你上辈子烧了香

网友:
16年的趴趴狗,自己换了两次电池。

网友A:
行车记录仪都有这个问题,刚好在挡风玻璃前,经常暴晒,电池容易废了。电池不起作用后,在汽车断电后,电池不起作用,SD卡瞬间掉电容易使文件格式损坏。一般重新格式化就可以了,但经常这样,就是电池废了。我的其他记录仪也是换了3块电池了。

网友B:
在淘宝上100元,成都一家公司修过。
另更换机器带的电源适配器,更换为京东上买的带快充口的,原机器带的电源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100元,成都一家公司修过。
另更换机器带的电源适配器,更换为京东上买的带快充口的,原机器带的电 ...

看到了,X宝100元,花点钱省事儿了
我电源买的普通的,从后视镜取电,好像是2A把,够用了

网友:
我的papago用了六七年了,现在屏幕发白,设置也保存不住了,看来是内部的超级电容坏了

网友:
16年的趴趴狗,免费更换过一个了
以后再坏不买这个牌子了

网友C:
看来papago真是垃圾啊,我买的其它牌子的记录仪没有一个坏的,唯独3个趴趴狗全坏了

网友:
我的换过一次电池,后来存不了数据,直接换了个3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papago真是垃圾啊,我买的其它牌子的记录仪没有一个坏的,唯独3个趴趴狗全坏了 ...

看来大家的趴趴狗都不太行,我还以为就我的有问题呢
话说趴趴狗的摄像头挺不错的,傍晚的时候人眼看,天有点暗了,但是记录仪还是很亮的

网友(2019-05-23):
我的520都挺尸啦(坏啦一次,寄上海维修过。后面再坏,以为是电池问题,自己拆啦就不保修啦,修不好就换啦个国产的,国产的电池很垃圾。一年后没容量啦。换啦个质量比较好的电池。目前还行。不过国产的便宜,摄像头还是相对差点。

网友D(2019-12-15):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都有这个问题,刚好在挡风玻璃前,经常暴晒,电池容易废了。电池不起作用后,在汽车断电后,电池 ...

我的TF卡,无法格式化。文件删除后,用其他文件写进去10多个G,重新插拔一次读卡器,写进去的文件不见了,录制的视频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TF卡,无法格式化。文件删除后,用其他文件写进去10多个G,重新插拔一次读卡器,写进去的文件不见了 ...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但可以换个设备格式化,除了在记录仪上面,你也可以插到读卡器用电脑,或者插到手机里,我以前是插到手机里格式都没问题。

网友:
淘宝一家店卖二手的papago记录仪,8块一个,我买到一个520,usb口坏了,换了usb口就复活了

网友:
我的papago用了三年多,电池发涨撑开了外壳,拆了淘了个电池换上继续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