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Z128的ADC如何使用外部参考电压获得较高精度?

楼主(2019-03-22):
最近想用KEAZ128来做一个案子,主要因为是汽车级,宽电压,带CAN控制器。
担心内部1.2V带隙参考电压精度和漂移指标一般,所以想用外部基准。

但是看参考手册后发现:
1TQFP64 PIN的版本,REFH内部和VDDA相连,REFL却是独立的,
2而且REFH不得低于VDDA/2,REFL不得高于VSSA/2
3还规定REFH与VDDA相差不能超过100mV。

如果用一个锂电池(2.7~4.2V)给单片机供电,同时想用一个电压比较低的比如2.048V的外部基准,应该怎么弄呢?
是不是DAC的基准始终是内部连接接在VDDA上的,内部带隙才考只能通过AD转换后得到一个参考值校正用?
那么我每次转换都要先读取AD23通道得到带隙基准的的值,然后再读取目标通道的值,用这两个值算出目标通道的电压?

请求用过这款芯片的坛友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ATSAMC21,基本上功能都是一样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SAMC21,基本上功能都是一样的,可以看看。

谢谢!兄弟你原来用过KEAZ128吗?
大致瞄了一下ATSAMC21,片子是不错啊,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Atmel的东西,不过价格比KEAZ128贵了不少。

网友:
KEAZ没用过,以前两者做过比较,ATSAMC21带DMA,双ADC,双CAN FD,有独立的VREF引脚,价格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