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SMT能拼板不能。

楼主(2019-03-23):
相同标号的能不能出现2 次以上。

网友A:
没有限制的,出现N次都行的。 导出的材料清单和坐标是单片还是拼版都行。推荐用单片的材料清单和坐标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A:
没有限制的,出现N次都行的。 导出的材料清单和坐标是单片还是拼版都行。推荐用单片的材料清单和坐标 ...

有教程没有

网友:
嘉立创的拼板有点奇怪了,PCB加工收一次拼板费,SMT时还要收拼板费,虽然我很乐意使劲拼板就能避开5元低价的这种做法。但是不少个体客户估计就不乐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