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可以查看图片像素的值?

楼主(2019-03-23):
最近在做图像方面的东西,有时要看看图片某个区域像素值分布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感谢各位回复,很久没有回论坛,还是感受到温暖了。
我是希望在图片的旁边有按照位置有点像下面这样排列数字

网友A:
ImageJ https://imagej.nih.gov/ij/ 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只能显示一个点的数值,不能显示一块区域

可以,选一块ROI,然后ctrl+H

网友:
如果只是看值,用截图软件就可以。

网友:
是这样吗?

网友:
小老板,你应该这样发帖:今天做了个查看图片像素的软件,给大家开源

网友:
直方图?这个可以抄 opencv的历程,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写。可以用opencv去做。

楼主:
这种难以看到一块区域的值

网友B:
正好在研究OPENCV算法,我是调试时把cv::Mat::data拉到“内存”窗口看像素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研究OPENCV算法,我是调试时把cv::Mat::data拉到“内存”窗口看像素值

是可以这样,但是感觉还是没有转用软件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geJ https://imagej.nih.gov/ij/ 你值得拥有

好像只能显示一个点的数值,不能显示一块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一块ROI,然后ctrl+H

坛友各个都是人才,我超喜欢这里!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