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Android手机刷成Linux系统,做成产品可行吗?

楼主(2019-03-23):
1.一个Android手机有显示器,有扬声器,有WIFI,有摄像头。好想把它当成一个开发板。
2.进一步地,制作一个程序包,刷进去就可以实现定制化的产品了

请问从原理上可行吗?
看了网上说可以刷Linux,那么硬件驱动怎么弄呢?每一款手机情况都不一样吧?

网友A:
可行啊  安卓本来就是Build在 linux 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啊  安卓本来就是Build在 linux 之上的

以后不止能换一个脸盆了,可以换两个!!

网友:
postmarketOS是一个旧手机刷linux的组织

网友B:
以前也动过这心思,其实树莓派不也是手机芯片嘛,关键得有组织的去折腾

网友:
然后呢,写软件实现一个手机功能?

网友C:
了解下linux deploy,可以装centos/ubuntu这些的,我自己就刷了个淘汰手机当linux服务器用,关键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动过这心思,其实树莓派不也是手机芯片嘛,关键得有组织的去折腾

意思是单枪匹马很难实现是吗?

网友D:
我用 Android 平板做过烧录工具在内的几款产品,不换系统,只要有 root 权限就可以:
搞一个 gentoo image, 挂载之后 chroot 进去就是标准 linux,不过没有图形;
图形界面:在标准 linux 系统起 web 服务器,然后 Android 上用 Chrome 把 web 服务器页面保存到桌面小程序。(android 端要写个开机启动的脚本启动 web 服务器等程序。)

这样,用户打开桌面小程序,就可以和标准后台 linux 交互了。

Linux 下,大多数设备都不需要驱动(或者内核自带的驱动,且 android 系统通常都使能的比较全),所以不用担心没驱动。

网友:
不用装系统那么麻烦,装个termux 一切搞定

网友:
同样有过这个想法。最好找个体量大,二手便宜的机型,最好还有内部资料。做成HMI之类的产品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下linux deploy,可以装centos/ubuntu这些的,我自己就刷了个淘汰手机当linux服务器用,关键功耗低。 ...

我比较感兴趣是当什么服务器?

网友:
产品足够好,什么样的定制硬件没有,无须在意硬件那几个钱。当年折腾pc机,为破硬件除bug是最没价值的事,直接扔掉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 Android 平板做过烧录工具在内的几款产品,不换系统,只要有 root 权限就可以:
搞一个 gentoo image, ...

服务器什么做的

网友E:
现在流行将 tv box 搞成Linux, 也挺好玩的.

网友:
最简单的服务器:
busybox httpd -f -h . -p 8080
(-f 是前台运行,可以不加;-p 指定端口,不指定的话默认是 80 端口; -h 指定服务器根文件目录;还可以加 -v 开打印调试。具体看 --help, 最好看下源码,就一个小 c 文件,有很多注释。)
默认可以展示静态页面,需要交互的话,可以自己用 c 写 cgi 程序,或者用shell script, 或者用 shell script + haserl, 也可以用 python 等任何语言做 cgi.

或者,直接用 python 起服务器。其它语言都可以。
总之,没必要装 apache, nginx 这些,太庞大。

楼主:
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我还停留在YY阶段,你们都已经实现了。。。。。

网友(2019-04-23):
当然可以啊,能跑安卓的手机,跑LINUX+QT那是飞快。但问题是手机芯片的资料不开放啊

网友:
硬件工程师最简单玩法是买蓝牙串口或WiFi,然后写安卓的串口或网口程序在手机上控制你的外部模块

网友F:
楼主,Hi3798的电视盒子可以直接刷linux

网友:
香橙派有现成的手机套件,而且是开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流行将 tv box 搞成Linux, 也挺好玩的.

弄了一大批TV BOX,刷成LINUX,开源,售价99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连CPU的VERILOGHDL都一起开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弄了一大批TV BOX,刷成LINUX,开源,售价99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连CPU的VERILOGHDL都一起开源。 ...

来个详细点的介绍呀

这玩意,也要看生态,我的是 S905X,armbian现在玩的人多,据说全是翻车的N1

网友:
同样有过这样的想法,硬件不同驱动肯定有区别的。不过,这难不倒闲着蛋疼的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介绍资料?在你店里没看到

还没上架,正在准备中,一大堆事件要做,昨天发现车车顶上一堆虫屎 ,大清早找解决方案,一上午又过去了,唉,时间真的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个详细点的介绍呀

这玩意,也要看生态,我的是 S905X,armbian现在玩的人多,据说全是翻车的N1 ...

S905,是晶晨的方案,貌似SDK不开源。
我负责的智能投影仪PPX4935就是晶晨的S805,SDK就是不给,签了NDA都不给,就给了50页的datasheet,还打上了三个水印,姓钟的太狠了。

网友:
我有一段时间专门伺候全球各大手机方案商及制造商,发现所有的手机芯片SDK都不开源。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三星的可能开源了,但不是主流,就妹族在用。

网友: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我只想想,你们都做出来了

网友I(2019-09-09):
引用 网友F:
楼主,Hi3798的电视盒子可以直接刷linux

Hi3798 的linux版本在哪里, 现在很多Hi3798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弄了一大批TV BOX,刷成LINUX,开源,售价99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连CPU的VERILOGHDL都一起开源。 ...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Hi3798 的linux版本在哪里, 现在很多Hi3798的垃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990-1-1.html

网友:
Hi3798 生态很差,linux 是有了,不过上面的软件没有啊,armbian  ubuntun等固件没有,现在很多S905的垃圾盒,生态好得多。

网友:
搞国产矿渣的人挺多的,armbian很成熟

网友:
就是卖不出价钱啊.旧手机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