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显示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9-03-24):
笔记本上敲代码很痛苦,一会切来切去看资料,想买个大屏显示器。
研究了一下,决定上一个27寸的2k屏。
jd搜了下,三星基本都是曲面屏,看尺寸,占据的厚度达到25cm,需要占掉很大的桌面空间,价格接近3000,保修一年(保修期有点略短)。
LG是直屏,但都是带鱼屏,21:9,高度分辨率只有1080,也不太喜欢。
还有AOC和戴尔有这种规格,直屏的,都是保修三年,戴尔差不多3000,AOC差不多1600。价差这么大?
各位大侠对显示器什么看法?
感谢。

网友:
艺卓 Eizo 要么

楼主:
Eizo 不是高端显示吗?高端型号用不起。
据说其低端型号性价比不高。

网友A:
我也打算买个外接的显示器,在我看来,写代码和画板子不用考虑色域等等,只要分辨率合适并且机子耐用即可,最好能竖屏使用,价格越低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买个外接的显示器,在我看来,写代码和画板子不用考虑色域等等,只要分辨率合适并且机子耐用即可, ...

dell u系列,专业商用显示器,设计理念、品质比棒子货好几条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ll u系列,专业商用显示器,设计理念、品质比棒子货好几条街。

去奶茶家看了一下U2719DS 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喜人,感觉写代码用有点浪费,这价格还不如买两个普通的27寸2k屏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奶茶家看了一下U2719DS 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喜人,感觉写代码用有点浪费,这价格还不如买两个普通的27 ...

2K分辨率可以了。我现在4K都降到2K用,眼受不了

网友:
因为 Windows 的 DPI 缩放问题始终没有完美解决,所以又要放出我的显示器点距比较工具的链接了
http://demo.wudilabs.org/tools/monitor.htm

你可以根据当前所用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尺寸,和要买的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尺寸,来计算文字和图片大小的区别
使用看图工具对当前系统中画面的截图进行缩放,就能感受到要买的显示器上的效果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显示器是 1920x1200, 24", 系统设成 125% dpi 的
如果换新显示器,可能倾向于换 3840x2160 (4k), 27", 将系统设成 200% dpi, 这样看文字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又能解决 DPI 缩放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的:
https://item.jd.com/3446665.html
显示比例200%可以

网友C:
加几百块,2599上那个HDR带旋转的,旋转后看代码那是效果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几百块,2599上那个HDR带旋转的,旋转后看代码那是效果是刚刚的。

您说的这个有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有链接吗?

就是上面这个连接,选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面这个连接,选第二个。

其他选项都无效。对了,忘了我的老爷车这能拖得动2k。

网友D:
屏大了,还是曲面、带鱼的好,我的43寸看左上右上角感觉费劲。要大频繁幅度的低抬头。短时间没感觉,时间长了就觉得累。

网友:
多屏,不买大屏

楼主:
https://item.jd.com/8249576.html#product-detail
昨晚刚订降价通知,今天就给降了311多。明摆着是为我而降的。
要不要将就买曲面算了。

网友E:
写代码直接整个IMAC吧,省的桌子上线乱糟糟的。戴尔的UP2716D不错,我在用。。

网友:
兄嘚,上4K屏(须win 10),上瘾戒不掉

网友:
买滤蓝光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代码直接整个IMAC吧,省的桌子上线乱糟糟的。戴尔的UP2716D不错,我在用。。 ...

https://item.jd.com/2557168.html
现在是up2717和up2719了。
我关注一下。
您当时买的多少钱呢?
【编辑】,修改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2557168.html
现在是up2717和up2719了。
我关注一下。

up2716D 去年4月份买的,3679元,型号真多,更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8249576.html#product-detail
昨晚刚订降价通知,今天就给降了311多。明摆着是为我而 ...

京东申请价格保护,会把多收的钱退给你的。

网友:
两个24寸的一横一竖放,比带鱼屏爽多了。

楼主:
再请各位大侠帮忙比较一下这两款:
三星和DELL:都是27寸,2k。
三星的参数看起来比DELL好,144Hz/4ms/3000:1。
但价格要便宜600块。只是只有一年保修。
感谢。

楼主:
对了,我发现另外 一个差别了,面板类型不同:VA屏和IPS屏。
====================================================
选哪种面板还是要看具体需求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IPS一定比VA好,或者VA一定比TN好。
选购显示器应该建立在具体的需求上,比如看重响应时间的FPS游戏重度玩家可以选择TN面板的显示器,看重可视角度并且对色彩有一定要求的设计师可以选择IPS面板的显示器,喜欢看一些对比度高、更具冲击力的画面的朋友可以选择VA面板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大了,还是曲面、带鱼的好,我的43寸看左上右上角感觉费劲。要大频繁幅度的低抬头。短时间没感觉,时间长 ...

43确实够大了

如果是曲面的,带鱼屏,多大的合适。。。个人极限不超32寸

画PCB有影响没,会不会觉得PCB变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8249576.html#product-detail
昨晚刚订降价通知,今天就给降了311多。明摆着是为我而 ...

不考虑32寸的么

网友:
买个2000多的显示器没必要这么纠结,看哪个爽就买哪个错不了,也不用管是IPS还是VA,这也是各有所长的,差距不大,你也不是专业应用到需要去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各位大侠帮忙比较一下这两款:
三星和DELL:都是27寸,2k。
三星的参数看起来比DELL好,144Hz/4ms/300 ...

一般的显示器分为两种,戴尔和非戴尔
戴尔用起来是真的好用,自带USBHUB不要太爽

网友:
可以买两个24村的,双屏显示 多爽啊

网友:
准备给我的台式机升级显卡,上三个屏幕。

网友:
搞个LG的21:9带鱼屏,写程序很舒服的。

楼主:
已入坑三星的26.9 寸2k曲面,27寸其实没有很大。但高度确实有点太高。
LG , 21:9分辨率是:2560×1080,我用分屏软件切分这么大出来用,剩下部分再切两个小窗口,也挺好的。
下了个max to的分屏软件,正在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u系列,专业商用显示器,设计理念、品质比棒子货好几条街。

请教!
LG24MP88HV-S 23.8英寸IPS屏四面微边内置音箱 和  戴尔U2417H 23.8英寸四边微边框旋转升降IPS屏 显示效果哪个好点?这两款价位差不多。

网友:
其实敲代码还是DELL屏幕竖起来使用方便,27的2K字有点小,感觉累,不竖使用的话我都是买32的2K屏用。

网友:
当然是2个24的了一横一竖,27的太大了累眼。特别是顺便炒股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坑三星的26.9 寸2k曲面,27寸其实没有很大。但高度确实有点太高。
LG , 21:9分辨率是:2560×1080, ...

三星这款应该是主打游戏的,只用来看代码有点浪费。

网友:
27 inch 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