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 AD9833正弦波 顶部略微有些畸形 江湖救急大神们··

楼主(2019-03-24):
做了一批DDS的板子,同一批次的PCB 元器件也都是 程序也都一样 测量方法也一样
弄了50个左右 啥样的都有
总结分了三类情况
波形几乎完全无失真 A类
波形毛刺多 B类
波形有明显凹陷失真 C类

自己找过问题 没找到

1.拿A类的AD9833换到C类上面  C类板子还是那样没任何改变

做了这么多呐

原理图和PCB

看图
A类

B类

C类

网友A:
DDS AD9833/4,好几个仪表/FCT设备客户在用,晚点问问他们还遇到过类似情况,可以邮件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 AD9833/4,好几个仪表/FCT设备客户在用,晚点问问他们还遇到过类似情况,可以邮件我。 ...

谢谢啦  忘了说 图里频率是50hz-几百hz比较明显  频率高也有  只是没捕获到 表现出来为波形上下跳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忘了说 图里频率是50hz-几百hz比较明显  频率高也有  只是没捕获到 表现出来为波形上下跳动 ...

上下抖动?首先确保你电源是不是ok?示波器有没有接到正确的地上?你可以开带宽限制,然后检查是不是50hz工频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抖动?首先确保你电源是不是ok?示波器有没有接到正确的地上?你可以开带宽限制,然后检查是不是50hz ...

嗯 电源正常 示波器看过电源底噪 很低  过的7805 又过1117  示波器正确接地 用的高分辨率模式 用dmm7510的表也看过 和示波器一样 干扰不是工频干扰  都是同一个环境连续测试出来的结果

网友C:
LZ的工具都是最好的,,,,绝对是个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工具都是最好的,,,,绝对是个学校

这示波器搁以前还行 现在新出的性能比这个猛 还便宜 其他的表倒买的是相对比较新款的 不过是公司的 不是学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电源正常 示波器看过电源底噪 很低  过的7805 又过1117  示波器正确接地 用的高分辨率模式 用dmm7510 ...

是不是正弦表写的不对?你好好查查写入时序。它不是标准iic。

网友D:
感觉你的A类也不太正常,只是比B稍微好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的A类也不太正常,只是比B稍微好点而已。

确实是 不过A类 算是凑凑合合可以用吧
也是奇怪都是波峰不行  波谷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正弦表写的不对?你好好查查写入时序。它不是标准iic。

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AD9833_WaveSeting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16个bit数据
*        形    参: 1.Freq: 频率值, 0.1 hz - 12Mhz
                          2.Freq_SFR: 0 或 1
                          3.WaveMode: TRI_WAVE(三角波),SIN_WAVE(正弦波),SQU_WAVE(方波)
                          4.Phase : 波形的初相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WaveSeting(double Freq,unsigned int Freq_SFR,unsigned int WaveMode,unsigned int Phase )
{

                int frequence_LSB,frequence_MSB,Phs_data;
                double   frequence_mid,frequence_DATA;
                long int frequence_hex;

                /*********************************计算频率的16进制值***********************************/
                frequence_mid=268435456/25;//适合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AD9833最大支持25MHz
                frequence_DATA=Freq;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1000000;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frequence_mid;
                frequence_hex=frequence_DATA;  //这个frequence_hex的值是32位的一个很大的数字,需要拆分成两个14位进行处理;
                frequence_LSB=frequence_hex; //frequence_hex低16位送给frequence_LSB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frequence_MSB=frequence_hex>>14; //frequence_hex高16位送给frequence_HSB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Phs_data=Phase|0xC000;        //相位值
                AD9833_Write(0x0100); //复位AD9833,即RESET位为1
                AD9833_Write(0x2100); //选择数据一次写入,B28位和RESET位为1

                if(Freq_SFR==0)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0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4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4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0的低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的高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000); /**设置FSELECT位为0,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
                if(Freq_SFR==1)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1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8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8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1的低14位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1为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800); /**设置FSELECT位为0,设置FSELECT位为1,即使用频率寄存器1的值,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

                /*显示处理函数*/

                if(WaveMode==TRI_WAVE) //输出三角波波形
                {
                         AD9833_Write(0x2002);
                        //先写入显示缓冲区
                        //sprintf(string,"%s%.1fHz","",Freq);
                }
                if(WaveMode==SQU_WAVE)        //输出方波波形
                {
                        AD9833_Write(0x2028);
                        //先写入显示缓冲区
                        //sprintf(string,"%s%.1fHz","",Freq);

                }
                if(WaveMode==SIN_WAVE)        //输出正弦波形
                {
                        AD9833_Write(0x2000);
                        //先写入显示缓冲区
                        //sprintf(string,"%s%.1fHz","",Freq);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V:2.73V");
}

网友E:
9833不用写正弦表,程序没有啥特别讲究。看楼主的图估计后级放大有问题,可用示波器逐级测试

网友F:
运放的问题,看看ad9833的输出级有没有这个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9833不用写正弦表,程序没有啥特别讲究。看楼主的图估计后级放大有问题,可用示波器逐级测试 ...

直接测AD9833输出波形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和 后级放大后输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的问题,看看ad9833的输出级有没有这个畸变。

断开R1测试 AD9833输出就已经畸变了 难道是PCB厂家做的有的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断开R1测试 AD9833输出就已经畸变了 难道是PCB厂家做的有的有问题?

50HZ应该不是pcb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HZ应该不是pcb的事情

应该不是50hz 图里的波形都是50hz的  好像看着也不太规律 一会我看看fft频谱图

网友H:
目测3.3V没有去耦电容

按照Demo板的原理图,效果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HZ应该不是pcb的事情

输出100hz倒是啥也没测到  把频率范围调宽放大放大后 发现有几个 主要是1khz 1-2mV频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3.3V没有去耦电容

好几个卧槽   竟然好了  临时焊上去几个电容
好久没看到完美的正弦波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卧槽   竟然好了  临时焊上去几个电容
好久没看到完美的正弦波了
多谢

摸石头的典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卧槽   竟然好了  临时焊上去几个电容
好久没看到完美的正弦波了
多谢

唉,成长的烦恼

网友G:
这低级错误。。。去面壁思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低级错误。。。去面壁思过吧

还很少见到芯片对去耦电容要求这么高的 以后可得长点心 也不是什么坏事
确实是个低级错误 之前电路都加的 这次给落了

网友I:
楼主两片AD9833为何不共用时钟?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几个卧槽   竟然好了  临时焊上去几个电容
好久没看到完美的正弦波了
多谢

除了C29、C30旁边多挂了一个电容,没看到比楼主位的板子多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了C29、C30旁边多挂了一个电容,没看到比楼主位的板子多电容呀

一共多加了仨电容 C29上摞了一个10uF的 C30和C29分别用的一个VCC引脚和一个GND引脚跨接过去的 加了个10uF和0.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两片AD9833为何不共用时钟?

还可以这样啊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