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距离20米,5个从机,485可以达到38400波特率吗?

楼主(2019-03-24):
如题,自动化线,一个主机,5个从机。modbus协议。

楼主:
一直都是点对点,第一次用一主多从。没底。

网友A:
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

看了西门子plc手册,50米内都可以180多k

网友B:
好多年前做的,几十米,带8个中断,115200,不过延时太长。后来改成CAN

网友:
应该可以 试过115200,40米,一主两从

网友:
除了速率、线长与端点数量外,还有就是使用绞线线材的质量!若这些都具备的话,星状的布线估计也是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做的,几十米,带8个中断,115200,不过延时太长。后来改成CAN

按照3.5个字符的延迟  也挺快的

网友:
实在不行422,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3.5个字符的延迟  也挺快的

对啊,我现在用115200,5个从机轮询,每秒可以轮询14次.每次读取40字节.感觉还是挺快的.

楼主:
目前是用西门子的PLC做主机,轮询5个从机.每秒通信达70多次.每次读取40字节从机数据.

楼主:
不过,我现在用的电缆比较短,没用长电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 CAN  1M 速率有足够的余量且更实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 CAN  1M 速率有足够的余量且更实时

CAN高速下通讯距离比485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N高速下通讯距离比485短的多

毕竟can是开漏的。485是推挽的。

网友:
楼主只要20米

网友:
20米点对点,最高速度能做到多少?屏蔽双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