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使用上位机编程控制并口实现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9-03-24):
如题,我记得mach就是使用并口直接输出脉冲来驱动步进电机来实现的加减速的控制,我尝试使用上位机编程使用winIO的库,结果发现输出脉宽基本不可控,即便是使用tick进行死等,其输出脉宽仍然不稳定。
请问如何能实现并口输出脉宽的可控?

网友:
是winXP的系统么?

网友A:
改成epp,然后直接写378/3f8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epp,然后直接写378/3f8好像。

操作并口这个功能是没任何问题的,我主要想实现的是类似于脉冲宽度的控制,也就是置位和复位电平后延时的控制怎么能实现的准确,不知道mach3这种软件是怎么实现的,竟然还能实现加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并口这个功能是没任何问题的,我主要想实现的是类似于脉冲宽度的控制,也就是置位和复位电平后延时的 ...

你要是想实时,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优待和精确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想实时,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优待和精确延时。

我目前就是用的这个API来实现的使用一个线程专门用于操作输出脉冲,使用这个API来实现的死等,但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出的脉冲宽度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就是用的这个API来实现的使用一个线程专门用于操作输出脉冲,使用这个API来实现的死等,但用示波器 ...

高优先级。

网友:
还不如用: USB或串口 +  用STM32用一个小控制板, 这样更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