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播放器界面效果演示

楼主(2019-03-25):
UCGUI3.98,STM32F407VGT6+2.8寸电阻触摸屏,电阻屏非常操蛋,线性度差。校准后也不太理想。
有图有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我手机怎么倒过来拍,上传之后都是反的。。。 就是那人们常说的华而不实的手机。

网友A:
楼主的屏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屏也是醉了!

拍出来这样子,事实上看起来不会有这样的。

网友B:
赶紧换电容屏,然后可以加上一个手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电容屏,然后可以加上一个手势控制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9-08-21):
怀疑楼主是用座机拍的视频不是手机拍的

网友C:
你好! 你这是买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这是买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项目。。

开发板外接屏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板外接屏幕。

你的中文字库是外挂,还是存在芯片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文字库是外挂,还是存在芯片内的。

片内,STM32F407VGT6
12点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内,STM32F407VGT6
12点阵.

那要很大的空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出来这样子,事实上看起来不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二楼说的是触摸屏
除了2.2寸的按压边缘位置误差较大外,用过不少卖家的没出过问题。
触摸屏的校准点离边缘位置远一点看看

我觉得不是触摸屏本身问题,而生产商装配触摸屏的工艺有问题。以前从电路板拆过一块液晶屏再焊回去,触摸位置就不理想了(特别是边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