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inux 的I2C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你好:
        我现在用的主芯片是IMX6, 要外挂一个microchip的47L16,他是类似于EEPROM的设备,它是I2C设备。
        但是该芯片有两个I2C地址:
        1。 对47L16里面数据的访问,有个地址。
        2。 对47L16里面寄存器的访问,有另外一个地址。
        不知道,这样驱动怎么写?
        我现在用的linux 是3.14的。
        按我的理解,I2C的设备树,对单个设备,是不是只能传单个地址?不太懂,希望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
跟设备树无关,按应用层的访问方法即,不同地址就用不同的地址,你可以想象成是两个I2C设备。
两根I2C线上最多可以挂128个设备。

网友:
用户空间使用i2c-dev就能访问

楼主:
我用 /dev/i2c 倒是可以实现这个操作,只是现在自己想试着把这个芯片映射成文件出来,到时让做QT的人去调用,这样也比较合适。

网友(2019-05-17):
按照地址,访问,没有问题的,做过一个产品,1个角速度传感器和一个24C08连在一个I2C口上的,但是地址不同,操作的时候要加上地址,就好了

网友:
slave 地址不一样,可以写成两个driver分别对应就可以了。
配置IIC就行了,把其中一个复制,粘贴,再改个名字ID,分别匹配两个driver.

网友:
芯片的地址可以在驱动代码里强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