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USB转IIC,SPI转换器

楼主(2019-03-25):
之前看老外的视频,调试一个DAC模块,老外直接笔记本USB口接一个USB协议转换器
配合相应的软件,直接控制一个IIC协议的DAC模块,实现调压.
因为只要用PC就能操作,还有图形界面,看起来非常方便.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USB协议转换器推荐?主要是上位机软件要做得好,开放的接口多
我想用labview之类的做一次二次开发.

网友A:
纬图有,你搜一下

网友:
我只用过341A,坛子里有大神做了SPI/IIC编程器,引出了常用线,网上也用仿造的,可以购买成品自己开发软件;
有成品的库可用,就是几个函数调用,一般应用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纬图有,你搜一下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B:
TB上一大把,我买了20多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一大把,我买了20多的,能用。

20多是CH341方案的吧
这个片子确实不错
不过我担心20多那些上位机软件写太差了
我不太会开发软件,想买软件做得完善一点的.

网友:
FTDI 和 Microchip 有相应的 IC

网友:
https://www.ftdichip.com/Products/Cables/USBMPSSE.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是CH341方案的吧
这个片子确实不错
不过我担心20多那些上位机软件写太差了

不是我买的是单片机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pc9cubf285

网友:
价格记错了,不是20多,要4,50元

楼主:
欢迎大家推荐

网友C:
意思是这些协议测试芯片,都不用写测试程序了,是吧

网友:
我上次调试SSD2828和TC358778的时候自己顺手写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这些协议测试芯片,都不用写测试程序了,是吧

我看好多老外就这么做

网友D(2019-04-24):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老外就这么做

选择哪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哪一款了?

viewtool的
我看他们例程比较多
应该是基于STM32的协议适配器

网友:
买个ft232h模块就是了,配置成mpsse模式

网友(2019-10-3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899-1-1.html?_dsign=137007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