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电路中的 电容电感值大小选择 请教

楼主(2019-03-25):
每个稳压芯片中 前面后面都有 电容 ,,这几个电容的取值是按照典型电路给的参考值取值好   ,,还是根据负载的大小和纹波噪声要求可以灵活取值呢
看到实际应用中 :有的人使用随便取值,,有的人设计的电路参数就是按照官方经典电路来 ,,

网友A:
看芯片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

嗯,,谢谢 我的意思 输入电容加一个1000uf的和104电容  ,,输出的那个电容也换成 1000uf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我的意思 输入电容加一个1000uf的和104电容  ,,输出的那个电容也换成 1000uf的呢 ...

如果考虑EMC的话,输入电容肯定要换了,输出的基本不用改。
加1000uf??意欲何在?断电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EMC的话,输入电容肯定要换了,输出的基本不用改。
加1000uf??意欲何在?断电放电?

加大了 纹波更小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了 纹波更小把

纹波跟容值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电容的ESR啊!这么大电容加上去,影响负载瞬态响应。

网友C:
电感最好不要改,实在想改,感值上下波动20%应该也是可以的,电感的线径可以根据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来定。
输入电容随便加,只要官方那个电容你不去掉就行。输出也可以加,但如果加得太大,比如你加个220uF是可以的,加1000!2200uF时,有可能因为电容内阻问题不能启动,但是可以在官方的22uF后加一个100uF,再串一个电感22uH~220uH之间,再接1000uF以上的大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EMC的话,输入电容肯定要换了,输出的基本不用改。
加1000uf??意欲何在?断电放电?

有时候需要掉电保存的时候就用得上大电解了。

网友:
MPS有DC-DC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最好不要改,实在想改,感值上下波动20%应该也是可以的,电感的线径可以根据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来定。
输 ...

谢谢,

楼主:
嗯 ,,好的 ,,我从网上找找看看

网友D:
输入电容用来旁路输入端纹波电流,输出电容是滤波和储能,电感一般按照纹波电流比率来设计,电感和输出电容又会影响到环路,所以说开关电源的参数设计是个综合考虑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说大了好小了好

网友:
线圈  pcb 一点要按照官方手册进行   血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容用来旁路输入端纹波电流,输出电容是滤波和储能,电感一般按照纹波电流比率来设计,电感和输出电容 ...

输出的LC 不单单是个低通滤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的LC 不单单是个低通滤波吗?

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前面的MOSFET+二极管是个半桥开关网络,用来将输入直流转换成高频开关波形,后面跟个LC对其低通滤波得到直流量。
但对于控制来说,buck是一个整体,控制特性远比单一的LC滤波器复杂的多。

不过实际上对于buck型逆变器,目前应用中还是有不少把开关网络和LC滤波器分开来看的,开关网络的控制特性就被忽略掉了,仅仅只有LC的作用。
这是因为逆变器控制远比直流电源复杂,加上数字控制带来的新问题,而就是这样只考虑LC滤波器,往往还不能有效解决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