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tp--怎么让它快起来-ubuntu平台--已解决

楼主(2019-03-25):
请教各位,有用过 lftp 的给些提示

现在的用法:
        ---连接
        ---mirror -R 同步

会出现让人非常绝望的等待:

Delaying before reconnect....XXX

我用来同步 hexo的博客,请问我该设置哪.....

解决见二楼

楼主:
看来我说得不太清楚,都没多少人关注

lftp 是一款类 Unix 系统下命令行界面的 FTP 客户端软件,作者是Alexander Lukyanov,在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下发布。除了 FTP 外,还支持 FTPS 、 HTTP 、 HTTPS 、 SFTP 、 FXP 等多种协议。此外, lftp 也内含一个简单的 BitTorrent 客户端。

我主要的应用是把数据同步到网上文件夹

为什么有这个帖子?-------在提问前我已经在外面做过配置了,以前也正常使用中,这次出问题我就怀疑是其他的问题。

问题是解决了。

参考链接 link

这次我把这个链接里的 2楼和3楼的设置一起设置,效果就正常了,以后用这个软件我肯定不会在手动去修改了,修改后的 sh文件

lftp <<EOF
set ssl:verify-certificate no
set sftp:auto-confirm yes
set ftp:use-feat false
open ftp://${USER}:${PWD}@${IP}
mirror -R ${LOCAL} ${REMOTE}
EOF

说明:${} 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