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注释在source insight 3.5下正常,但在si4下乱码,UTF-8格式

楼主(2019-03-25):
是不是哪儿设置问题?谢谢
各位有什么办法,网上有解决方法,没试。

网友A:
要加BOM,网上有那种转码工具。我也觉得这个弄起来很烦,所以电脑上两个版本都装了。

网友:
ansi编码试试

楼主:
用ue转成ansi也不行

网友B:
mdk5 选了ansi编码也是,外面复制进来的中文都乱码,notepad++转码也是;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C:
source insight 4 里选Default encoding: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这样设置一般 是可以正常看到 中文注释的(之前已经打开的文件,记得重新关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urce insight 4 里选Default encoding: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这样设置一般 是可以正常看到 中文 ...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BOM,网上有那种转码工具。我也觉得这个弄起来很烦,所以电脑上两个版本都装了。 ...

见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5 选了ansi编码也是,外面复制进来的中文都乱码,notepad++转码也是;有知道原因的吗? ...

遇到此问题的不少,见6楼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此问题的不少,见6楼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