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光吸锡器插头型号

楼主(2019-03-25):
最近接触了一个白光吸锡器,感觉插头比较好用,但万能宝查不到一样的型号,请高人指点,希望买到一样的

网友:
应该买不到,买一对航空插头换上就行了。

网友A:
吸锡器什么价格,也想搞一台,手动的维修太操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锡器什么价格,也想搞一台,手动的维修太操蛋了

如果是个人使用,推荐一下淘宝上的秋华手持式就可以,如果是公司的那还是弄个名牌的

楼主:
这个是白光吸锡器的插座,针脚是压接的,搜了一两天也没见过兼容的连接器

网友B:
搜DIN 13,看看是这个吧,注意是“大 S端子”,有“大”字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DIN 13,看看是这个吧,注意是“大 S端子”,有“大”字的才对

大哥,请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