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2313L的响度概念与增益设置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1.请问通道选择寄存器里的“响度”是什么意思?打开响度功能后,声音会有哪些改变呢?
2.通道选择寄存器里的增值设置,选择0dB和+3.75dB都能正常出声,但选择更大增益后就几乎没声音了(确切的说声音变得非常小),这个是增益选太大,饱和了吗?

楼主:
响度打开相当于打开重低音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响度打开相当于打开重低音功能吗?

手册里的貌似是从loud脚进来的信号放大的,可能是接话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的貌似是从loud脚进来的信号放大的,可能是接话筒的吧。

应该不是话筒,这个芯片只有3路双声道输入(第4路没引出)。
我觉得响度开关可能是类似重低音的开关。网上找找也没找到详细解释响度什么意思的。
因为用在产品里,还是想把这些概念搞搞清楚,不然不去用这个功能心里也想一块石头没落地。

网友(2020-07-05):
声音变大,搜下我之前回复有完整2313驱动并且做了归一化处理。

网友:
我一看到这种要用与非运算控制的就头大。

网友:
那叫等响度。开启后,音量调低时自动提升低音和高音,提升频率由外围零件决定。用以补偿小音量时低音不足的问题。